搞到个这玩意儿,不知道用它来校准3位半表的欧姆档是否靠谱儿?

楼主(2010-09-24):
看标识是1981年的古董,0.25w,0.01%误差的。

下图所示是用我的HIOKI 3211笔式万用表测量的结果,另外也用朋友的胜利VC97测量过,读数和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另外还用地摊儿级别的"Fuke"表和杂牌DT830测试,结果更加离谱,度数分别是9.88K和9.85K。

不知道哪个数更靠谱儿一些。手头没有更高级的表了……

网友:
晕倒,有这个闲情逸致还不如直接买一个电阻箱啊!

网友:
应该是表不准,这种0.01%的电阻,误差不会超过0.02%

网友:
JJ3055送我的AE 10K精密电阻,我的SANWA PM3测出来10.00K,一字不差。(之前表用FLUKE5位半校准过电压档)

网友A:
jj3055也送了我点电阻,最近我要DIY个标准电阻呢

亮骚

网友:
楼主的 RX70电阻我也有几个,也是80年代初的,基本上都还保证0.01%的精度,保守点0.02%精度肯定有的。

春风那几个电阻是我卖给你的,不是送给你的,呵呵。

网友:
JJ3055好人啊。那些电阻用来校准电阻档再好不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真没看过这个样子的电阻,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的 rx70电阻我也有几个,也是80年代初的,基本上都还保证0.01%的精度,保守点0.02%精度肯定有的。
春风那几个电阻是我卖给你的,不是送给你的,呵呵。

我最近要把这几个电阻做个标准电阻盒子,方便以后校准仪器,可能还要麻烦你给测试下精确值呢。

网友:
目前我只有10K标准,只能标10K。我最近购进了一批FLUKE电阻,准备做一些其它标准,你得等到我取得其它标准后才能标。

网友:
jj 你准备如何取得其它电阻标准?我正在为 100 欧 - 0.001 欧头疼 :(

另 jj 我可能要明天或者后天才能把你的 VHP101 寄还给你,台风过后一直在下比较大的雨,桂柳高速山多容易塌方,不敢回去 :) 今天终于似乎要放晴了,准备明天上午回去的说。

网友:
快点发回啊,这几天我们这里出现了难得的24度左右温度,最适合做标准电阻的气温,过些天就冷下来了。弄不好这个温度要再等一年了。

网友:
标定基本靠天气。。。。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目前我只有10k标准,只能标10k。我最近购进了一批fluke电阻,准备做一些其它标准,你得等到我取得其它标准后才能标。

只要是高精度表测试就可以的,不用对比标定的。

网友(2010-11-29):
真让人羡慕,我采购的电阻,都数不过来了,还从没有采过高于1角的电阻呢,呵呵
我也要整几个用用,,,

网友(2011-01-05):
jj的电阻标定很认真,是位负责任的高人!看图
基准的标定环境有点凉啊

网友:
我也正准备等头疼的事情忙完了从JJ那边弄几个电阻来呢,

网友(2012-06-20):
引用 网友A:
jj3055也送了我点电阻,最近我要DIY个标准电阻呢

亮骚

这种电阻挺Fashion,做个简易电阻箱校准仪表AD采样应该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