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驱动LED条屏

楼主(2010-09-24):
最近做了个用C8051F驱动的小条屏,实现走字的时候,如果是刷一屏就移动一位,速度太快了。所以就是刷了几次移动一位,但是问题来了。走的感觉就是走一步停了一下,不很连贯,在此向各位学学点经验,看如何解决之,是否是因为数据时钟太慢了的缘故?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暂时解决方法是刷屏要都在扫描同一个行或列时更新数据,后来也没详细研究,时间太紧了。

楼主:
总的来说 还是刷一屏 再移位很流畅,看过几个案例,其实也有发现那种 咯噔咯噔的现象,如果有好的解决办法,请做过的给点意见哈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关注。

网友:
我也遇到过,关键是C8051太慢了,后来我用每显一行延时一下再显第二行直到显完16行后再移动一位,虽然不能完全解决速度与闪烁相矛盾的问题,但不过这个方法比重复显示帧后再移动来的好。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楼主,程序能分享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关键是c8051太慢了,后来我用每显一行延时一下再显第二行直到显完16行后再移动一位,虽然不能完全解决速度与闪烁相矛盾的问题,但不过这个方法比重复显示帧后再移动来的好。

这样是可以改善停顿的问题,但是很容易出现行扫描延时的问题,也就是字体变成了斜体。发现很多用单片机方案做的都有这样的情况,距离远一些,或者像素点小些 看起来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网友:
呵呵
移动一位扫一屏这样最平稳,粒度最好
但是速度不好控制
如果在行扫的时候加延时自然就倾斜,不是16扫就分段
我也请教过很多“高手”,什么双缓冲,什么变指针扫描,都一样,这是视觉性的,无法解决,只能是改善
行业内一般是扫多遍,只要你的速度够快,就能使得重影变小,移动也就自然好看点
LED这个行业准入门槛不高,但是要做好,难。至少我还没见过哪家效果很好,励研,圆心,流明...都差不多。
国内的卡只要便宜,使用方便,质量好就可以卖,效果就不敢恭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关键是c8051太慢了,后来我用每显一行延时一下再显第二行直到显完16行后再移动一位,虽然不能完全解决速度与闪烁相矛盾的问题,但不过这个方法比重复显示帧后再移动来的好。

我觉得不是单片机慢,还是程序没有规划好。

网友(2011-11-09):
回复 楼主:

请问c8051f直接驱动12864可以吗

网友(2012-02-28):
回复 网友B:

图像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