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IC入门---强大的4位单片机及其开发环境介绍(在26楼有更新邦定方面的资料)

楼主(2010-09-24):
毕业到现在,一直从事单片机以及佑华的语音IC已经快7年了,还未换过工作呢!一直想写点什么,一是有点忙,二是经验不够,三是文采不好吧,直至今日,才敢将此文灌于网上,拍之以砖,见笑了! 谓之七年之痒.

64,32,16,8位的MCU,大家都见多用多了,但4位的CPU,想必是少见少用了吧,
在此,只是从开发者的角度去讨论语音IC的开发情况等,我想应该还是有人对这有感兴趣的,价钱及IC的优劣势不作讨论。

//------------------------------------------------------------------------------------------------------------------------------------
铺述:
佑华最经典的语音IC应该是AM4E系列的IC了,4位的MCU+DAC , 1通道语音,双通道melody, 外接一个振荡电阻,便可实现系统的最小化。
(下面所说的都是以此系列IC为例说明)

//------------------------------------------------------------------------------------------------------------------------------------
IC硬件:
刚工作不久时,一位长者告诉我,任何单片机,从4位到32位的,不论哪个牌子的,我们只需要知道三样东西,便可以进行开发了,一是指令,二是寄存器,三是IO。而我根据工作经验总结后,只需要两样就可以了,一是寄存器,二是IO,因为现在基本上都有对应的C编译器,所以,指令这块,是可以省了的!况且,用汇编是件痛苦又无耐的事(佑华本身也有8位的单片机,工作上有时也是需要汇编来开发的,因为它没C。 ),这些说法,通俗地说,就像武功的内功和外功一样。呵呵!
   指令介绍:它有汇编语言,但比较少用。也有它自家开发的语言,类似C语言的语言,我们一般把它叫做EzCode,  意思是Esay Code,
             也就是容易编写代码的意思吧,95%都是可以使用EzCode来开发。
             比如有一首歌 abc.wav,16KHz采样的,则程序播放它是:playv(abc,16k),声音就出来了,
             两寄存器相加 r0=r1+r2,
             读PRA口 r0=PRA
             写0xf到PRB口 PRB=0xf
             判断变量  r0==5 ? TureA:FailB
                       TureA: r0=4,playv(abc,16k)
                       FailB: r0=3,playv(edf,16k)

   寄存器介绍:特殊寄存器都是封包起来的了,基本上不需要操作特殊寄存器,普通拿来用的内存寄存器RAM,本来是有100多RAM的,
               但系统要用40多个,留给用户一般至少都有50个或以上.
   IO介绍:    有4~24个IO,递增为4,随母体不同而不同,需要选定是输入还是输出。4E系列没有AD,
   ROM:       ROM一般很大,因为它需要和语音内容一起编译并烧录入去IC,比如烧录一个84秒的语音IC,差不多需要半分钟。

//------------------------------------------------------------------------------------------------------------------------------------
IC实物:
IC有以下几种封装:
   FLASH DB:见下图,此IC可重复烧写,因为它后面带有一个FLASH芯片,我一般是用这种IC来烧录程序进行测试的

   OTP DB:一次性烧录,这种封装方便接线,只需要接上电源,按键,喇叭就可以出声音了。一般是出样DEMO给客户的。

   OTP DIP:一次性烧录,像普通的SKDIP-28封装或者DIP18那样的封装,需要将所有的VDD,GND连起来,等。

   OTP SOP:一次性烧录,贴片,同上。

IC烧录器:
   编写好的程序,经过编译后,生成二进制烧录文件,用下面两种烧录器分别烧录FLASH DB 和OTP
   FLASH WRTER:

   OTP WRITER:

//------------------------------------------------------------------------------------------------------------------------------------
EzCode开发环境:
   在业界来说,佑华Ezcode确实是易于上手和开发它自家产品的IDE,它的方便和强大功能比较难以用三言两语来表示,只说下重点的吧!
   1,它的开发环境语言类似于C语言,很方便,.
   2,按键扫描程序已经内置于Ezcode中,不需要自己写扫描程序,只需写按键功能,这有点像VC++编写的上位机应该程序. 只需定义某个按键Label, 再编
     写按键功能就OK了! 即使用8位机,有时写这些按键程序都挺麻烦的,比如A可以打B,B不能打断A,C可以重触发,D需要按住则播放,松手则停,B可以
     关C和D,  别说写了!听起来就有点头晕吧!
   3,一个前景两个背景,感觉就像可以支持三个任务在跑一样,这IDE将4位的MCU发挥到了极致。
   4,Ezcode已经内置IR红外线代码,I2C等子程序接口以方便调用

先简单试范个功能程序
已知:现有A,B两键,声音为一首歌,名为song,
要求:A键功能为ON/OFF,也即按一下唱,再按一下停。
      B键功能为EUI,也叫声控,触发一次唱完,唱完后才能再次触发。
      输出脚PRB3为3Hz闪,PRB2~PRB0为顺闪。
解:
1,新建项目,选对应母体(秒数和IO),设置输入输出引脚,Include音源“song”
2,添加输入输出Lable (x表示为空)
   (Lable name)    (pra0)     (pra1)
   Keyon           k_A      k_B
   Keyon_k_off     k_Aoff   x
   Keyoff          x        x
3,编写按键功程序,如下图:

4,编译并烧录到IC,然后插到目标板上测试功能。

//------------------------------------------------------------------------------------------------------------------------------------
掩膜生产及帮定:

    语音IC之所以便宜,是因为它是掩摸生产的,且有一定的量才能够下单,下单是要交7000~10000的光罩费(下够一定量则可以退光罩费),相当于拍照的菲林。生产周期约为30~45天左右。IC回来后,是一个晶源一个晶源的,需要使用高压的水枪来切割成一个个独立的裸片IC,一个语音IC的体积也是不
大的,大秒数的有黄豆粒那么大个,小的话,比一个米的四分之一差不多。

    最后交给工厂邦定,自动邦定机有500,510,520,530型号,高级的是530, 小厂可能是500,封成我们俗称的牛屎堆。

    俺公司就有一台手机邦定机和一个显微镜,用于分析IC不良,这也是属于我的工作范畴。我手动机邦的!

嘿! 公司人不多,小公司是什么都需要负责的啦!写程序(佑华的4位,8位《常规单片机》都要写,PIC和ELAN的也都写过),焊DEMO,拜访客户,处理不良品,邦定测试,买零件,买文具,送货,收钱,装软件,维护电脑。几乎以一顶十。我的天呀!只能在此抱怨下了! 兄弟可怜下吧!

    至此,一款IC便生产出来了!
//------------------------------------------------------------------------------------------------------------------------------------
附上一些客户在邦定不良的图片:

这是正常的PAD点!

网友:
沙发,
见识了,很多玩具上都看到黑黑的那一块

网友:
很详细、很规范的资料,楼主严谨的态度值得学习

网友:
此为酷贴,鉴定完毕

网友:
用过佑华IC,开发环境确实有意思,很容易上手的,呵呵

网友:
原来是怎么绑定的~~~~

-------------------------------------
【1楼】 yanghc
怎么联系啊???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好帖子!能不能买到开发环境玩玩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帖子!能不能买到开发环境玩玩呢?

楼主位FLASH WRTER,FLASH DB这些在代理商那里都是可以买的到的,也不贵的:)

网友:
有意思,如果有更多关于绑定的图片介绍就好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严谨的态度值得学习 ,小弟长见识了啊

网友:
如何吧 黑块~~~溶化 不伤电路~~~~

楼主:
回复上面楼层的:
1,佑华网站的资料对外是不公开的,要密码才能下载资料及软件的,
   佑华的开发工具也是不对外公开的。有项目需要可以购买使用,或者找代理商开发就是了,一般是不收开发费的,行规。

2,黑胶不容易熔掉,我也未试过熔掉,我也没技术和装备将它熔掉。

补充邦定方面的资料:

早上光线好,用我的HTC Diamond2拍的照片如下
(刚才我已全部添加说明文字的了,但由于上传失败,搞得大半个小时的回贴一下子变为乌有,现在先上传未加说明的图片,大家看下)

自用的手动超声波邦定机:

邦定参数设定(关键参数设定:Power:70毫瓦,Timer:20ms 压力:20克,IC不同,参数是不同的,只是举个例子)

线径是1Mil的铝的邦定线,银的话就发财了,这么多! 钢嘴(针嘴)可以看到一点,穿线都是凭感觉穿入去的,针眼是小得看不到的!(怎么有点感觉像说那个了)

红胶水,用于固定IC的,需用烤炉进一步烘干红胶,使IC完全固定

烤炉,烘干红胶水或者封胶后的COB,在工厂,封胶后的COB需要放进烤炉烤120分钟的,这样黑胶才会坚固稳定.

自家用就不用黑胶了,黑胶不容易保存,容易凝固,所以,我独创了用热熔胶来封IC,见下图,我一直是这么做的

高倍数的放大镜:

IC表面刮花导致不良,所以在邦定前需要稍微检查下IC表面,或者在生产时,是不能用硬物碰IC的

同上

IC放置N年后,有可能会PAD点氧化,氧化后是打不上线的,也就没用了

同上

打线注意事项
1.IC Bonding前请检查IC切割是否完整,是否刮花等不现象,如有,请不要再打线并保存退之,以便分析之原因.
2.请务必使用1.0MIL线径(或<1.0Mil)铝线BONDING
3.IC substrate需接VDD或者VSS(接VDD或者VSS依IC SPEC说明而定)
4.打线时的走线请尽量保持适当的弧度,避免折角。
5.打线不要超过(打出)IC的PAD点,会引起IC不良
6.过回流焊时请注意封胶的黑胶的反应温度,以免由于黑胶过热产生热胀冷缩导致打线不良。
7.打线参数一般要求:Power:70毫瓦,Timer:20ms 压力:20克
8.量產前,請做小量測試確認線路功能之正確、打线不存在问题.

另外用万用表的二极体档位,也可以大概测试到IC是否邦定不良,通过测量其对VDD或者GND的阻值.

网友:
佑华的4位单片机谢谢小程序可以,大的就不好了,EZCODE只能写写简单的,用过一段时间的EZCODE,感觉还是不好用,最后改为用汇编了

网友:
上个动画和视频介绍绑定的,挺有意思的

网友:
显微镜很感兴趣,这得放大多少倍啊

网友:
对语音IC比较有兴趣,LZ能否担供几只样品玩玩,或者有方便个人小量购买的地方介绍

楼主:
你可以找到我的TB的! 呵呵!

网友:
以前记得公司在广 州 芳 村那 边的绑定厂定ic的。。。

网友(2010-10-29):
这个片子啥型号?

网友:
令弧锋楼主:
    可以提供EZCODE的软件和教程吗,我有烧录器和仿真器,但是没有软件和教程。我不知道上ALPHA的密码,没有办法下载。我的MAIL:hubaixdl@163.com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AM4E系列,用得最多的语音IC

回复 网友C:

你加我Q吧,我拉给你吧!

网友:
非常详细的资料,LZ真有心

网友:
咨询一下楼主:
在画PCB板时
晶圆与封装的尺寸怎么对应起来?
封装的脚距离晶圆的PAD应该多大较合适?

楼主:
看下面这张图片:

衬底比IC稍大(注意衬底要接地或者VDD,看IC datasheet而定,一般地多)

脚位要按IC的排列作相应的排列。

网友:
有图有真相,好贴!

网友(2010-12-23):
开眼界了,MARK!

网友:
佑华的语言IC稳定性如何?请楼主赐教,兄弟先谢谢了。

网友:
对佑华的语言IC感兴趣!我也在深圳,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原来牛屎是这么做的啊...

楼主:
我的签名档有我的联系呀! 或者我的资料上也有我的联系呢!

加油呀! 50楼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佑华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稳定性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 是针对消费类的! 用在消费类的产品上,有声有光的产品上!或者其它应用上,
但肯定是不能用来作为工业控制应用!

网友(2011-01-24):
回复 楼主:
佑华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稳定性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 是针对消费类的! 用在消费类的产品上,有声有光的产品上!或者其它应用上,
但肯定是不能用来作为工业控制应用!

谢谢,准备开始用,以前都用某一品牌,不提供开发工具给我们,每次要找他们开发,很麻烦。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
哎。邦定机买来几年了一只放在角落,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使用了,有空也要拿出来练练手才好啊

网友(2011-04-07):
今天才看到, 原来这么好帖!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哎。邦定机买来几年了一只放在角落,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使用了,有空也要拿出来练练手才好啊

手動的沒
手動機做了好多年了

上面那台應該是臺灣新精美化的鋁線手邦機

网友:
楼主:佑华语音IC的开发工具和软件,要怎么样才能弄到啊?

网友:
原来语音IC是这样来的

网友(2011-06-06):
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
非常详细的资料,谢谢

网友(2011-10-19):
邦定其实简单,问题在设备。

网友:
原来那个叫牛屎堆,真详细,谢谢

网友(2011-11-20):
牛屎堆,牛屎堆,牛屎堆...

网友:
邦定机啊,看到头晕

网友:
绑定……还是叫超声键合或者超声压焊我比较习惯。

网友:
又学到了新的知识,标记一下!

网友:
请教楼主,本人以前是搞玩具的,用的是九齐语音IC,不知道两个公司IC比较的话,各有什么优缺点?
另 :如要做语音IC方面的操作,需要哪些知识?

网友F(2012-06-07):
非常详细的资料,正在用佑华的语音IC,mark!

网友:
佑华的MCU用过一次就怕了

网友:
之前只是听说邦定
第一次看见,开眼界了

网友:
话说我也从事LZ一样的工作,4bit 最多340s OTP 语音IC,不过输出直接PWM驱动,4channel MIDI和ADPCM都可以...8MIPS...编译器,汇编语言都是自家的...

网友(2013-08-1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朋友,我也在学习佑华语音Ic但是没有资料,能否传点资料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非常详细的资料,正在用佑华的语音IC,mark!

朋友,我也正在学习佑华语音Ic,但是苦于没有什么资料,一直没什么进展,朋友能不能传点资料,最好是程序例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QQ号是多少

网友(2014-04-06):
九齐,佑华,华邦,硕呈,sunlink

网友:
见识一下。。。。

网友(2014-11-11):
涨姿势额!!!!!

网友:
很多玩具都会用到,学习了

网友:
MARK,,,以后做一小段语言播报的时候可以再来研习下哈,,,目前还没做过语音的..

网友:
我就看看。嗯哼。

网友:
哇 之前听闻四位单片机 如今一见确实 霸气 这样的成本应该很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