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C和R15寄存器

楼主(2010-09-24):
新手,大家多多指教
问题:
杜春蕾老师的书上有这么一句话:“程序计数器R15又被记作PC,它虽然可以作为一 般的通用寄存器使用,但是有一些介绍信在使用R15时有一些特殊限制。”
这句话我有点不理解,既然用作PC,怎么可以当成通用寄存器使用?如果当作一般的寄存器往里面写数据,那程序不就跑飞了?还是说CPU里还有另外一个PC,这个只是个副本?或者他所说的“当成通用寄存器使用”只是可以像读取通用寄存器一样读取它而已?

还有R13也是:“寄存器R13在ARM中常用作栈指针。在ARM指令集中,这只是一种习惯的用法,并没有任何指令强制性的使用R13作为栈指针,用户也可以使用其他的寄存器作为栈指针”
如果不用R13作为栈指针的话,要怎么设置?比如我现在用R7?

再加一个问题:ARM7里面要读取和修改CPSR是不是只能用MRS和MSR指令?

求解释

网友:
回复 楼主:

往R15里写数据,只要不跳转,程序不会飞的
r13也可以往里边写数据事先保存到其他寄存器,然后读写r13,然后写回r13,好想不能改变r13默认为sp的属性。

楼主:
首先谢谢LS高人的解答,但是它里面又有一句话“当成功地地向R15中写入一个地址数值时,程序将跳转到谇地址执行”???

如果不能改变R13默认为SP的属性,是不是说书里的描述是不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sorry 我说错了,只要往PC里写东西就会跳转,确实是那样

至于sp,如果你用C语言编程,必然要用编译器,编译器默认是使用r13作为sp,但是如果你用汇编写代码那么就可以不用其他寄存器代替r13(你可以看下ATPCS,编译器是以这个标准处理的),但是如果你在的汇编程序调用了C库,那么这就又会出现问题,因为C库是用r13作为sp的,这和你的汇编代买又不兼容了,所以最好不要吧r13另作他用。不过很多时候需要保护现场或在处理器模式转换时候要做堆栈指针穿越,这时候不免要用其他寄存器或堆栈临时保存r13,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
读写 cpsr spsr 只有 mrs, msr 没商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