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6的SD卡接口布线必须严格等长吗?

楼主(2010-09-24):
前段时间设计了块2416的板子,调试的时候发现,SD卡启动不成功,虽然SD卡的引脚上有信号出现,但似乎启动代码没有成功copy到DRAM中去。

查了原理图,没发现什么错误,看了三星官方评估板的原理图,发现上面标注要求SD接口走线必须等长,而我当初设计板子时,考虑到SD卡接口时钟频率不高,走线就没做等长,是这个原因吗?各位设计过2416的前辈,把SD卡接口都等长布线了吗?

网友:
SD卡不是SPI总线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种频率,随便拉线

网友:
也在做2416的东西,可以交流吗

楼主:
我自己感觉也没必要,SD卡时钟频率不高的,但不知道三星为什么这么要求,也不知道我的板SD卡启动不起来,是什么原因,头痛啊

3楼的,我的秋秋:372868983

网友:
根据我们在SEP4020处理器上做SD卡的经验,SD卡布线要求不是太高,但不要太随意,毕竟最高可以跑到25M,如果布线太随意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参考一下读卡器就知道了。

网友(2011-04-1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用导线连到另一块PCB板上又可以启动,同样是一样的板子,用线连出来就可以,焊下去就启动不了,如果是直接焊下去进了系统后又可以读写,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