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系统中有6个无刷马达,用什么方案,请教大侠

楼主(2010-09-24):
在做一项目 ,有用到6个无刷马达,不知用什么方案?请教各路大侠。

楼主:
用专用模块IC来控制,另用总线挂MCU来实现觉得来实现 6个BLDC最好。不知还有更好更省的方案么。坛子里没有用过的?  自己顶起来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电机,我试过一片STM32驱动两只XXD2212的电机,优化下3只也可以

楼主:
但是还要6个BLDC都能调速,可能只用MCU来实现比较困难,估计要有 专用模块控制器才行

网友:
当然能调速,不能调速要来干嘛用? 我是用300Kbps的串口通讯的

/* 修改原因: 增加图片 */

(来张图片,以免被 无图无真相)

楼主:
了解到 目前最多的一个系统 也就 4个 BLDC,6个BLDC 用何方案合理? 欢迎讨论。

网友:
分散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