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积分电路输出。。。

楼主(2010-09-24):
参数都是按照书上写的,输入方波,输出应该是三角波,可为什么会是这样?

积分电路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这是个反向积分电路,如果输入有固定的直流偏置,那么输出就会一直负下去,把输入方波(0、1)改成±1/2就是三角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