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xBxx的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0-09-24):
环境: iar 5.5 + jlink V8

芯片:LM3S5B91

下载程序时,提示警告:校验错误,内存字节与文件字节不一样;

状态栏可以看见器件类型等信息,USB接口状态等等

然后是连续的提示错误警示:在地址xxxx, 目标字节的内容与文件里的字节内容不一样

我在论坛里看到有人说是芯片锁死,按照论坛里的解锁方法,用jlink解锁

jlink>unlock LM3Sxxx

提示解锁成功,但依然不能下载,不知哪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那个版本的5B91?C1 or C3?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楼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用的LM3S9B96也出现了这种问题,一开始仿真器能连上,但是下不进去程序,后来可以了。但用过几次以后就下不进去程序了,仿真器也连不上了。换了一个芯片也是一样的情况。我用的是C1版的芯片,仿真器用的是J-LINK(V8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下载LM3S9B96的errata datasheet看看,主要有两点:除了power on Reset,其他所有的reset都不能用的,就是只能接一个上拉电阻(100K左右)到3.3V就可以了。另外就是3.3V的上电时间要在1ms以内。这点其实用LDO很难做到的。
建议你在调试时把程序放在SRAM中跑。这样就可以避免以上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两块板子,一块是好的,另一块是不行的。我用示波器测过上电时间,两个板子一样的,差不多在5ms左右。但是一个板子能连仿真器也能呢个下载程序,另外一个板子就是不行。看到网上说flash的0x00-0x1000地址TI打了补丁,程序下载要从0X1000开始。但我把好的那个板子改了以后程序下载不进去了。不知道是不是我已经把补丁给覆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你下载一下errata datasheet仔细看看。
怎么确定你的补丁有没有擦除:你可以用LM Flash programmer去读一下你的flash,然后以二进制文件格式打开,看一下你的Flash内容,或者在仿真环境下看你的flash内容,就知道你的补丁有没有被擦除。
补丁程序放在0x1000以下地址,除了解锁,其他方法是擦不掉的。正确的操作是修改你的应用程序的link文件,让它从0x1000开始。
上电时间大于1ms会造成上电程序跑不起来,但是原则上不会损坏芯片。

另外建议你在调试程序时,如果SRAM能放得下程序,就把程序放在SRAM跑,调试。
另外C3版本已经出来,没有任何问题。可以考虑用C3版本的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解决;

在*.icf文件中,找到flash那一行,将起始地址有0x00000000改为0x00001000即可。

我用jlink8解锁过,不过补丁程序没有丢失。

网友:
恩恩。。看来仔细看下errata datasheet还是挺重要的。。Mark。。

网友:
回复 楼主:

记得将FLASH Control的中断向量指向0x881,不然TI的补丁就不能运行了。
你Jlink解锁应该是没有成功,不然预置的补丁肯定没了。

网友(2010-11-03):
我使用9B96连不上。JLINK提示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