凹槽红外对管的测位移,有图,请教铁片有什么特殊处理

楼主(2010-09-24):
电路图,再简单不过了。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装配好的图片 (原文件名:SDC12168.JPG)

背面 (原文件名:SDC12169.JPG)

凹槽对管被我拆裂了,就是这块铁片,感觉不出它的特别 (原文件名:SDC12175.JPG)

楼主:
这种铁片不知道在哪里能买到,有了解的和知道这铁片有什么处理的还请麻烦告知小弟,谢谢了。

楼主:
这个电路里面是不需要方向识别的,原理看上去像光栅,但是中间移动的是一块铁片,让人费解。

网友:
这个位移 精度呢? 范围 ?怎么样

楼主:
范围不大,只有30MM,且只要绝对位移,不知道市场上的买的很便宜的光栅卡能不能代替

楼主:
精度最好能达到0。01MM,能达到0。05的精度也没问题。

网友(2012-07-14):
0.01mm  ???

网友:
我觉得这两个对管不是测量位移用的,而只是用来限位的。测量位移可能另有电路(我猜想最可能的就是数字游标卡尺的那种原理),或者根本就是利用步进电机和运动控制以及丝杆的螺距来计算的。

网友:
感觉9楼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