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万的TR6851精度如何?校准起来容易么?准备收个二手的……

楼主(2010-09-24):
手头万用表一大堆,木一个准的。考虑下,准备收个二手五位半。

找了一圈,貌似这个是最便宜的鬼子品牌的二手五位半表了,看见一洋LJ成色的,功能正常外观很烂,但是价钱不错。不知道这表精度如何?如果校准数据有问题的话,自己校准难度大不大?

下面是卖家给的图片:

有玩过这表的朋友不妨给点建议……

网友:
这个表指标一般,0.01% 的半年指标(类似的 5 位半,比如 3478A 是 0.006% 一年;8840 是 0.005% 一年)但胜在体积较小,价格合适本来是值得入手的。

问题就是你帖出这个图,是有问题的,显示屏漏液了,左上角。这台表原来是 lm 的,显示屏已经老化了,后来不知道怎么老化的斑点不见但又漏液了。他后来便宜出给别人了,你可以去 38 和广坛看看便知。LCD 一旦漏液,液晶终究会逐渐全部漏掉,完全不能用的,除非你觉得自己可以把显示屏协议搞定,自己装一个别的什么显示屏比如 12232、1602 上去,否则不建议入手。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呵呵,这表俺没抢到,被矿坛一网友260包邮秒掉了……

现在俺开始降低择表的标准了,开始关注便宜点儿的4位半了。

目前正在关注Fluke8050A和松下的VP-2660B。俺玩这东西还没到高烧的境界,只是觉得手头万用表太多了,测量起来一个表一个读数没个准头,三位半的表在倒数第二位上都有很大的差距(俺坦白俺的表都是垃圾,像15块钱的地摊830和25块钱的妇科表之类),因此才需要搞个准一点的表来一统江湖……

网友:
建议,

1、找隔壁的 jj 买一个做好 AD588 基准,他的标定值你可以用来对比五位半、校准四位半,拿来仲裁你的三位半绰绰有余。
2、找美信申请 MAX6350 之类基准(不花钱),初始精度亦足够对比 4 位半,反正大多数 4 位半也就是 0.02% 精度或更差。
3、如果要买表,建议买 HP 3478A,看看有没有价格合适的,0.006% 的年指标,速度快,稳定,几乎可以开机即用,不怎么需要预热。

不过“三位半的表在倒数第二位上都有很大的差距”觉得夸张了,或者是理解上的差异?你应该看看厂家印在说明书后的指标。

举例我的 UT30F 是 DCV 0.5%+2/DCA 1%+2 的指标,UT33A 是 DCV 0.8%+1/DCA 1%+2 指标,两者在合格范围内最大的差异,直流电压可达 16 个字,直流电流可达 24 个字,也就是说前者在合格范围内最大差异,倒数第二位上会差一个字,后者会差两个字,这算不算“倒数第二位上都有很大的差距”?但这个是符合厂家给定的技术指标的。

当然实际上的差异没有那么大,UT30F 买了都 10 年了,UT33A 是才新买的,直流电压最大差异达 4 个字,直流电流达 14 个字,这个符合厂家的指标,但你可能觉得直流电流,差 14 个字有一点大了,不过这个是合格的。

网友:
我也感到很奇怪UT33系列,几十块钱的东西, 真是还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建议,
1、找隔壁的 jj 买一个做好 ad588 基准,他的标定值你可以用来对比五位半、校准四位半,拿来仲裁你的三位半绰绰有余。
2、找美信申请 max6350 之类基准(不花钱),初始精度亦足够对比 4 位半,反正大多数 4 位半也就是 0.02% 精度或更差。
3、如果要买表,建议买 hp 3478a,看看有没有价格合适的,0.006% 的年指标,速度快,稳定,几乎可以开机即用,不怎么需要预热。
不过“三位半的表在倒数第二位上都有很大的差距”觉得夸张了,或者是理解上的差异?你应该看看厂家印在说明书后的指标。
举例我的 ut30f 是 dcv 0.5%+2/dca 1%+2 的指标,ut33a 是 dcv 0.8%+1/dca 1%+2 指标,两者在合格范围内最大的差异,直流电压可达 16 个字,直流电流可达 24 个字,也就是说前者在合格范围内最大差异,倒数第二位上会差一个......

谢谢您的建议,呵呵,淘到便宜的四位半以后一定会找JJ老大的。

至于您说的夸张,呵呵,实际不夸张。我手头目前有一个15块钱从地摊上买来的DT830,和一个花25块钱从小商品市场买来的“Fuke”牌垃圾表(俗称妇科表,不是福禄克,呵呵,样子和名字都差不多,里面差太多)。两个表量个东西能差十万八千里的,而且开关都接触不良,按一按转盘一个读数,再晃一晃又是一个读数……

另外我还有个80年代的古董日置的HIOKI 3211,这个目前用我自己做的瓷封MC1403U基准以及和朋友的4位半胜利VC9806+对比测试,感觉电压档还稍微靠谱一点,但是电阻档有不小的偏差,测9.9K的0.01%精度精密电阻能读出9.91到9.92K的数值,而朋友的胜利表可以读到9.899K的。另外,关键是日置的低端表都没有电流档,很郁闷。

因此,才有了淘个少好一点的万用表的念头……

网友:
到基准分坛溜达过,差一点毒发身亡,呵呵

网友:
不小偏差?我觉得很小阿,Hioki 3211 电阻档是 0.7%+4 的指标,你的 RX70 9K9 是 0.01% 的,阻值范围在 9899-9901 欧之间,因此表显示 9.79-10.01 都是合格的,符合厂家给出的技术指标,现在显示 9.91,结果非常好嘛,而且还是 30 年前的表了。

表不是绝对每一个字都是准的,一般 3 位半的表,准确度在 0.5%-1.2% 之间,也就是连两位半的准确度都不到;5 位半的表在 0.01%-0.005% 之间,可以有 3 位半是准确的;8 位半表在 0.0012%-0.0004% 之间,最好的情况下有 5 位半是准的,剩下三位数字,仅供参考...

回复 网友B:
我也感到很奇怪ut33系列,几十块钱的东西, 真是还挺准.

基本上 3 位半表的技术已经成熟到烂,比如 UT33A/Fluke 17B,都是基于 FS9711/9721 方案的表,所有东西人家芯片厂家都给你设计好了,你只要照手册上的典型电路照搬,开模生产即可,研发成本是很低的,性能也只取决于使用的分压电阻,就是 718 厂的 25ppm/0.1% 金属膜电阻也没几毛钱一个,何况优利德这种厂家还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电阻呢,所以这玩艺成本能高到哪里去?

UT33A、C14D、借用某人的 Fluke 17b,都是一样的方案,价格的差别只在做工用料还有品牌上,性能的差别,不是很大的

网友:
7楼弟兄,我刚把UT33的背光按钮改为电源开关。你说的718厂电阻几毛钱?我以前买了几百个都是10毛一个,提供个便宜的渠道呗

网友:
718厂的电阻淘宝商家吹嘘性能好过美国DALE电阻,我买来测试,和DALE电阻相差就算没有十万八千里,也有个几倍,十几倍。我询问,答复是718厂电阻有级别的。

毛毛虫如果要好电阻,我推荐蓝皮的DALE电阻。比如PTF56和RLR7C,温度系数最好能到T16。

网友:
所有电阻都分级别:阻值精度、温度系数等,AE、Vishay也不例外

楼主:
呵呵,学习了。

原来三位半的表有这么大的允许误差哦……

网友:
C14D是什么万用表?

网友:
话说 lilith 的照片拍的真棒. 啥相机,啥光源?咋弄的?

网友:
非专业人士,用专业的比如观音或者耐克相机,肯定是拍不好的 :)

用非专业的索尼相机,一般都能拍得很好。

网友(2010-10-24):
lilith 坛友,这个C14D是什么牌子的万用表?查不到啊,它用的什么电池?

网友(2012-11-28):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我现在用HP3478 就是速度慢了点

现在5位半 不带GPIB 的  二手也就是300--650 之间,前一阵子去广州 逛了逛,现在买仪表还挺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