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最近脑袋热,想搞一下nios_linux,可是需要quartus9.0 sp2 linux下和_谐文件...

楼主(2010-09-24):
如题,谢谢,求quartus9.0sp2 linux 的和_谐文件!

网友:
#gdb
(gdb) file libsys_cpt.so
(gdb) info functions l_pubkey_verify
记下这个地址,然后再用hex编辑这个地址的数据,将对应的数据 55 89 E5 将其替换为31 C0 C3
license就和win下面一样的了

楼主(2010-10-26):
非常感谢,我抽空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