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tolan飞控2.0版资料

楼主(2010-09-25):
飞控原理图: 10月21号更新

元件焊接对照图: ( 更新补上一个1K电阻)
飞控固件:(如有版权问题,请通知删除)

PPM板原理图:
PPM板M48固件:
PPM板M88固件:
PPM板M168固件:

电调组装图:
电调固件:(如有版权问题,请通知删除)

调试板原理图:
调试板组装图:

正面

反面

焊了部分元件的图片

PPM

M48熔丝位:

M168熔丝位:

网友:
那GYRO多少钱啊,不好买吧,也不好焊,,,,又搞MK了啊,嘿嘿。。

网友:
BGA的确不好焊,QFN的还好些。

网友:
也是4层板。

网友:
把BGA封装的3轴陀螺仪/加速度独立布板,叫厂家统一焊接。这样我们买回来就好焊多了。

网友:
没有机架啊。

网友:
传感器不便宜啊,这板的成本不低啊。

网友:
楼主,你这个飞控板有没有做好的成品,多少钱一块,可以直接控制四个舵机吗?

楼主:
更新元件焊接对照图

补上一个1K电阻:

楼主:
电调组装图:

调试板组装图:

楼主:
顶楼更新了原理图,原来的图是有问题,不是最新的。

网友:
能不能把熔丝位发一下  本人菜鸟   谢谢

楼主:
【13楼】 make
使用MK-TOOL进行烧录、升级,烧录时是连BOOTLOADER和熔丝一起写的,不需要另外进行设置。

网友:
你好pitolan 我写程序一直用的USB ISP 没使用过MK-TOOL    还有就是你的板子需要5V供电但是没有看到安装7805的地方   本人超级菜希望  大家给个详细的   说明

楼主:
【15楼】 make
你以后调试,软件升级等等都是要用MK-TOOL的,所以没用过就学一下,非常简单的,也是必要的。

2.0飞控的板子5V是需要外供的,你可以买一个UBEC或者淘宝上搞一个DC-DC LM2576的电源板子也行。

楼主:
最新通知:
有位网友焊完电调测试时发现批号为K0945 的FDD6637有问题,测量发现S-D全导通,电调上电报456错误,怀疑为假货,请有发现此问题的网友也上来说一声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新通知:
有位网友焊完电调测试时发现批号为k0945 的fdd6637有问题,测量发现s-d全导通,电调上电报456错误,怀疑为假货,请有发现此问题的网友也上来说一声吧。

今天刚收到货。
我的FDD6637批号是K0945。
刚数字表的二极管档测了S-D极,没有全导通啊。
红笔接S极(正面看右脚),黑笔接D极(中间脚),表显示为0.59V。反接表笔显示无穷大。

网友:
今天刚收到货,我的还没有焊板-)

网友:
又连测了三个,没有发现有S-D极全导通的。后面的不测了.

网友:
电调焊接完成!全部测试通过!电容更换为1000uF,网友注意K0945 FDD6637 疑似是个打磨重新标注的N-MOS管!焊接后写入程序,电调打印错误信息位为456;用万用表测量G极电压为12V,D极电压=S极电压=12V。

网友:
我的刚好是K0945批号的。

网友:
几个月前买过FDD6637几十片
SD全短路,狗日的商家太缺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试试看,我昨天晚上查问题查到凌晨1点多也没查出来,今天晚上测了一下发现竟然是6637的问题,所以发上来,如果别的网友遇到了,可以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试试看,我昨天晚上查问题查到凌晨1点多也没查出来,今天晚上测了一下发现竟然是6637的问题,所以发上来,如果别的网友遇到了,可以参考!

我还没有焊,
不过看了帖后测6637(红接S,黑接D)导通。
测6635(红接S,黑接D)导通。
两管应该都是N管。

跟pitolan版主联系过,第一批管没问题,是第二批管才出现问题的。
那供货商真是可恶啊,想不明白,他就不想要pitolan这个客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呵呵!你的怎样了!BGA焊接对我来说有点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是啊!呵呵!你的怎样了!bga焊接对我来说有点难度!

我是先收了板再又买了元件的。所以没在版主那里焊。
我自己没信心搞BGA了,只要是太贵了。
还是拿到外面给修手机的师父看下。

网友(2010-10-25):
我的24片6637都是显示456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24片6637都是显示456

估计你的情况跟我一样。6637的批号也是K0945的。

楼主:
25号最新通知:
有网友反映,飞控在烧完BOOTLOADER后再也连接不上,以为是锁死,后来发现把晶体的起振电容换小(原27pF换成20pF)后就可以了。
原因是烧BOOTLOADER时是同时会把熔丝进行烧录,而熔丝设置是切换到外部高速时钟的,而外部的时钟由于电容过大,导致起振不了,所以就再也连不上,换小电容后晶体就可以输出时钟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2.0的 散件吗? 我 关注四轴 有 两个星期了

也在 论坛看帖无数 学习了不少知识

有点话  卖套给我 谢谢了

网友:
我是真情的 火腿族 也是模型爱好者 DIY 更是精神的好

拿到东西 一定把全部制作过程拍照片发到论坛里 先感谢了

楼主:
【32楼】 11543069
活动已经结束了。

网友:
您好,什么时候可以继续啊,真心想买套 玩, 谢谢:QQ:277399490

网友:
我之前用的USBISP直接烧录了四个电调.HEX文件,没有用MK-tool。(呵呵对自己的焊接有信心,上电没有出现电流不正常就认为测试通过了)今天由于飞控调试好了,向继续下去调试,用了MK-TOOL接电调,一上去就来个456,赶紧测试其他3个,结果同样456。
现在造假真是厉害啊。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买的SI4405,回来焊接好后没法驱动电机,检查全是N管(现在拿来当N管用呢(用在其他地方),哈哈)。还好买的不多。
咱们大家伙都要引以为戒啊!

网友:
pitolan大师,什么时候能再买到2.0的板子呢?我也关注的,可惜错过了。。。

网友:
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版主,PPM版的M168熔丝位也是用顶楼的M48熔丝位设置吗?

楼主:
【39楼】 awfi
顶楼补充了M168的熔丝位图。

【37楼】 2220100152
20元整套的优惠活动已经结束,但目前我淘宝店里还是有2.0的板子的。

网友:
谢谢版主,已经写好熔丝位,下面开始做机架了.

网友:
下完了所有资料,学习中

网友:
2.0和v1.3有什么区别?另外,在飞控原理图中,GYRO输出怎么没有AD转换呢?学习中,见笑。。。
板子的精度又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D:

AVR644 自带AD的。 2.0用的GYRO没有温飘可以更加稳定

网友(2010-11-28):
回复 楼主:
楼主,您淘宝上的电调PCB卖完了,什么时候再上啊?之前卖过一套了,现在我同学也想玩,期待新板子···

网友:
非常好,谢谢
没有电调的原理图吗,我想自己画电路板测

楼主:
【47楼】 zhuml2010

你可以搜我过的贴子。

网友(2011-04-06):
标记一下先。

网友:
回复 楼主:

pitolan还有电调PCB空板不?我的飞行技术太菜,电调烧了一个,我在淘宝上拍了,您是不是没空发货呀?

网友(2011-10-15):
楼主您好,请问MK 1.3 与 MK 2.0 有些什么区别呢。
您淘宝上的公告偶看到了,想入手一套啊,请问还有吗?

网友(2011-12-17):
楼主活动还有吗,我也想买呀。

网友:
楼主给个你的淘宝店的地址

网友(2012-02-03):
先标记资料,目前在做电调。。

网友(2014-10-04):
谢谢楼主分享,先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