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e2GND 引脚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9-25):
lm3s6965的芯片手册,95,96引脚是TIE2GND,除了引脚说明tie to ground  全文再也没有解释了。
看demo原理图,也没有这两个脚的电气连接,谁知道这种定义的引脚是干什么用的
?搜了下,好像是做IC时用得比较多,但还是没找到详细说明。

网友:
官方数据手册没有说明一般可能是保留(凑数)的引脚,悬空不放心就干脆接地,
或者就是GND(电源地或信号地),
或者是未开放的引脚,生产/测试用,
或者是精简版的芯片,兼容封装...

网友:
翻译成中文就是连接到地

楼主:
估计是2楼说的情况,芯片是9616,一个国内有芯片卖,有芯片手册的片子,TI产品目录上没有,没芯片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