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引脚不正常?

楼主(2010-09-25):
马老师,我新做的板子其他引脚都正常,但是把PORTC全都写高电平,其他引脚都正常,但是有复用JTAG功能的四个引脚电平只有2点多伏(电源5V)。

网友:
注意溶丝位的配置!

楼主:
谢谢马老师,现在我把JTAG失能了,有三个引脚正常了,但是PC4只有1V

网友:
手上还有备用芯片吗?拿另外芯片测试一下,如果正常,说明这片的PC4引脚有问题了。如果同样,查看你软件中I/O口的初始化是否正确。

楼主:
呃。。。。没了,刚学,新买的,估计还是初始化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