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及各位模拟高手,帮忙看下一个简单的三角波发生电路?

楼主(2010-09-25):
电路图 (原文件名:11.JPG)

如上的电路图中。
我是想通过单片机的方波再通过积分器产生一路三角波,再半波整流后通过一个误差放大器输入一个稳定的参考电压
以控制方波幅值来控制三角波幅值。
不知我说的是否清楚,原意就是一个闭环的系统,防止因温度等因素对积分电容的影响从而影响三角波的幅值。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闭环系统有两种稳定状态,当C91电压大于2V时工作正常。
可是当C91小于1V时这个电路也是稳定状态,只是输出的不再是三角波了!!

在这请各位高手能否给出个解决办法消除更一个不正常的稳定状态。

楼主:
忘了说了方波是40kHZ的

网友:
兄弟我看不清啊

网友:
春风 果然来了!!!

网友:
春风 一出谁与争锋!
找问题是一针见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我看不清啊

这是论坛的bug,点击图片打开,把URL前面的cache换成download,就能看到原图了。

楼主:
电脑上的图还可以啊,怎么传上来就清楚了!

楼主:
按5楼的兄弟方法地址如上,春风终于来了!有希望了!

楼主:
不好意思大家请看这个链接的图吧!还可以看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看了下电路,你这里是两个MOS管构成个图腾柱驱动来产生陡直的方波,问题是你这个驱动电路里C91供电必须得5V左右才能正常工作,因为驱动在高电平时,Q10导通,当驱动低电平时,由于供电电压低Q9没有足够的负电压开启,所以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你这电路倒是挺复杂的,如果我做不回这样做,这样直接积分产生的三角波失真大,积分电路电容充放电最好恒流,恒流后波形很线性的。
另外你用方波来积分产生三角波而不用波形发生器芯片做是不是因为要求频率稳定非常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积分电路电容充放电最好恒流,恒流后波形很线性的

如果输入的是固定幅度的方波,这种积分电路电容的充放电也是恒流的,电流大小约为Vamp/R66。。。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不是还要做个恒流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那不是还要做个恒流源。

想要线性就得恒流充放电,恒流源有也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三角波用来产生SPWM波形的,
Q9的开启电压为2.5V

你说的对,在初始状态由于供电电压低Q9没有足够的负电压开启,导致后面非三角波输出,但是也平衡了!就想请各位给个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