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一个最便宜的WAVE播放器------方案征询与讨论

楼主(2010-09-25):
设计一个WAVE播放器,能流畅的播放44.1khz,16位,双通道CD音质的WAV文件。播放的WAV文件在DS/MMC卡上(挑战MP3播放器)。

基本要求为:
1。MCU通过SPI口读取DS/MMC卡上的文件
2。核心系统成本最优化,只需要一片MCU,和SD卡座(LPF、功放,卡,电源、按键、LED指示等不计成本,这些DD任何播放器都需要),采用PWM方式实现D/A转换,不需要外接D/A电路,成本控制在8元左右。

应用对象,公交报站,高档电梯,高档仪器设备的语音帮助提示.....

网友:
http://elm-chan.org/works/sd8p/report.html

网友:
PWM D/A有必要放44.1k 16-bit立体声WAVE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pwm d/a有必要放44.1k 16-bit立体声wave么?
44.1k 8-bit 偶已经实现了,音质已经非常可以了

回复 网友B:
偶的方案基本上就是按这个实现的。

========================================================================
这个方案中对16位HI-FI的处理采用两个8位PWM叠加的方式,总觉的不完善。。。。

所以放16位是个挑战,看有否更好的办法来实现。。。。我也在思考中。。。。其它都没有问题了。

顺便提一句,M051提供的FS参考代码中,就包含了那个FatFs,我用的是Petit FatFs

楼主:
如果用16位的PWM实现44K的DA,那么定时器时钟要达到2884M!
而用8位PWM实现44K的DA,定时器时钟只要达到12M就可以了,这个很容易实现的。
所以要另外考虑的。

网友:
16位啊,还是DAC方便些吧。
PT8211/TM8211之类的音频DAC可以实现立体声16位192K采样速率,192K采样速率时定时器时钟只要达到18.4MHz就可以了。
价格:0.5元,未必比PWM差。
只不过,这些东西是I2S接口的,需要用SPI模拟一下了。

网友:
如果对音质要求不高,山寨厂的ASIC方案应该是具性价比的,

网友:
最近WAVE播放器有点火呢。

楼主:
楼上的“头像”很有特色,一看就是电子高手。

WAVE播放器东西不多,但涉及的技术要求不低,操作SD卡、掌握文件系统,实现AD转换,还要能流畅播放。够认真学一段时间的。

网友:
我本来想用STM32做个了,但是DA是12位的,芯片又贵,所以也没激_情了

网友:
我看这个重任交给M051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本来想用stm32做个了,但是da是12位的,芯片又贵,所以也没激_情了

STM32有I2S,直接带个CS4344就搞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头像是在网上看到的,那是什么高手,连低手都算不上。
马老师进攻M051了呀,期待大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stm32有i2s,直接带个cs4344就搞定了。

CSA4334我有啊,哪天试一下,用最贱的STM32搭配CS4334,我看肯定行,虽然成本高了点,可是这可是CD一级的音质啊,而且录音用电脑录制,随意加混响和各种效果,随意剪辑随意拼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用16位的pwm实现44k的da,那么定时器时钟要达到2884m!

对于固定的时钟,PWM的精度和载频是“矛盾”的,这是个非常头疼的问题

(马老师说的两个PWM叠加,得到的应该是9位精度,而不是16位。。)

有哪位大侠有解决或者“缓解”这种矛盾的方案吗?

非常期待。。。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两个8位PWM叠加可以得到16位精度的,这里有篇文章讲怎么用2个8位PWM实现16位DAC: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85525XSR3YE.pdf(文件大小:259K) (原文件名:93004di.pdf)

文章截图 (原文件名:1.p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留着怀疑,回去研究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用对象,公交报站,高档电梯,高档仪器设备的语音帮助提示.....

用在语音提示的场合,没必要这么高的音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谢谢!留着怀疑,回去研究一下。。。

其实原理很简单,一个3.92k电阻,一个1M电阻,两个电阻的阻值相差约255倍,理论上叠加起来就有16位分辨率了。
那篇文章搞那么多东西,主要是为了减少HC04内阻影响,并且要减小稳定时间,降低纹波,达到真正的16位精度。
这个电路是火星探测器用的,NASA对元件选型有限制(可靠性、抗辐射等),不能用普通的16位DAC,所以作者才出此“下”策。

网友:
匪夷所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原理很简单,一个3.92k电阻,一个1m电阻,两个电阻的阻值相差约255倍,理论上叠加起来就有16位分辨率了。
那篇文章搞那么多东西,主要是为了减少hc04内阻影响,并且要减小稳定时间,降低纹波,达到真正的16位精度。
这个电路是火星探测器用的,nasa对元件选型有限制(可靠性、抗辐射等),不能用普通的16位dac,所以作者才出此“下”策。

你说的我都看懂了,可是问题不在这啊,我仍然觉得他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

你看啊,假设两路PWM都输出50%的占空比,那么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压应该是精确的50%Vref,但此时的的寄存器值可不是FFFF的50%哦。。。

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还理解错了,希望你解释一下。。

网友:
PWM0 -> HighByte(Data) = (5/256)N  \
                                     (+) -->
PWM1 -> LOWByte(Data) = (5/65536)N /

如果有DA的话,用1个PWM来补足DA的位数也是有的。
我见过有用12bit DA得到12个bit,然后PWM生成剩下的4个bit。

先例是PCM67, 10bit DA + 1bit PWM 。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我都看懂了,可是问题不在这啊,我仍然觉得他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
你看啊,假设两路pwm都输出50%的占空比,那么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压应该是精确的50%vref,但此时的的寄存器值可不是ffff的50%哦。。。
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还理解错了,希望你解释一......

两路PWM都输出50%占空比,输出的不是50%VREF啊,之所以那个电阻比例是1/255而不是1/256,就是因为一个PWM输出50%(0x7F),一个输出100%(0xFF),才是50%VREF。文章里面有写公式:输出 = VREF * (PWM0 + 255 * PWM1) / 256

回复 网友E:

PHILIPS当初提出的CD方案就是14位DAC + PWM成16位的,当时不叫PWM,叫dithering。DAC原型都做出来了,后来被SONY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楼上可以假设,高8位寄存器和低8位寄存器的值都是8F,即16位的8F8F,这时候的输出应为(8F8F/FFFF)*5Vref=32639/65536*5=2.4901V

但是此时电路的输出却是2.5V(不是“约等于”哦。。),这个你做何解释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路PWM都输出50%占空比,输出的不是50%VREF啊
见下图

当这两个非门同时输出50%占空比的方波的时候,你觉得R2和R6的取值会影响输出电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有道理,还得想想。

网友:
PWM0 -> HighByte(8F) = (5/256)143  \
                                     (+) -->  [5*143( 257/256) ]/256 = 2.80387878V
PWM1 -> LOWByte(8F) = (5/65536)143 /

16bit DA = (5*8F8F)/65536 = 2.80387878V

"(8F8F/FFFF)*5Vref=32639/65536*5=2.4901V ? "

不是8F8F , 32639 = 7F7F 。

网友:
有点混乱,谁解释下27楼。

网友:
回复 网友E:

对,是7F7F,不是8F8F,把27楼的8F全换成7F就行了,其它的不变

网友:
最佳方案是ARM7+IIS DAC
成本与开发难度的可行性并存。

网友:
如果PWM DAC的两个输出电阻接到一个运放积分器上,那么公式是成立的,像28楼那样看来确实是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最佳方案是arm7+iis dac
成本与开发难度的可行性并存。

没有8块钱的ARM7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嗯,有道理,还得想想。

哈哈。。我在想,美国佬用这个“16位DA”去搞火星探测器。。是否真有其事啊??

网友:
我还看到过别的文章,也是用类似的方法合成两个8位PWM成16位的,是个音频播放器,一下找不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F:
最佳方案是arm7+iis dac
成本与开发难度的可行性并存。
没有8块钱的arm7吧。

LPC2101/2/3,所说1-1.5 USD

特点:
1、MCU: LPC2103 16/32 位ARM7TDMI-S 处理器,极小型LQFP48 封装; 8kB 的片内静态RAM,32kB 的片内Flash 程序存储器,128 位宽的接口/加速器使其实现了70MHz 的高速操作; 10 位的A/D 转换器含有8 个模拟输入; 2 个32 位的定时器/外部事件计数器,具有7 路捕获和7 路比较通道; 2 个16 位的定时器/外部事件计数器,具有3 路捕获和7 路比较通道; 2 个UART(16C550),2 个快速I2C 总线(400kbits/s)以及带缓冲和可变数据长度功能的SPI 和SSP; 向量中断控制器,可配置优先级和向量地址; 多达32 个可承受5V 的通用I/O 口; 高达13 个边沿或电平有效的外部中断管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希望有一篇是我能看懂的,我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方法,但苦于一直没找到,自己也没想到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PHILIPS当初提出的CD方案就是14位DAC + PWM成16位的,当时不叫PWM,叫dithering。DAC原型都做出来了,后来被SONY毙了。

这个那里有资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用16位的pwm实现44k的da,那么定时器时钟要达到2884m!
而用8位pwm实现44k的da,定时器时钟只要达到12m就可以了,这个很容易实现的。
所以要另外考虑的。

刚开始对这个结论有点疑问,后来一想,原来是如此得到的:

8位PWM实现44K的DA,44000*256 = 11264000,约为12M
16位PWM实现44K的DA,44000*65536=2883584000,约为2884M

用PWM实现8位精度的DA,x/256的占空比的信号经过LPF后和x/256的模拟电压值有多大的差别?
而且对于一个44K采样率的信号,采样值最坏情况下每个采样点的值都会不同,用PWM来模拟DA,
意味着每256个定时器时钟周期都要改变一次占空比,这样的PWM信号在多大程度上能等同于一个DA的效果?

有没有一些理论分析呢?还是就是觉得它可以当作那个DA?

网友:
还是学习,看高手们论道....

网友:
to  41楼今年无线电的第九期上就有讲到,只是不太详细~~~

网友:
记号下。。。也做一个看看

网友:
我觉得既然是高级电梯等等,还是把成本适度放开,也可以搞个TDA1543吧.(TDA1543貌似比TDA1305便宜而且评价也不错,而且更小,资料也多).
如果用MO51代替,用最低端的应该够用,据说只要5块,那么加上个TDA1543也就几块。总成本在10块左右,但声音应该比PWM方式好相当的多。

两个8位的PWM我觉得也不是太好,要求不高的地方才可以用用。关键是你怎么保证那256倍的电阻精度和稳定度?用我们一般所谓的1%电阻?那也可能差上 256/100=2倍啊。我觉得这个TINY的播放器还称不上HIFI.我现在做的一款WAV播放器用的是STM32f103RB, FATFS,TDA1305,音质已经能拍死千把块的MP3,我都不敢称HIFI.我的播放器代码量20KByte,如果只要单纯的播放功能还能精简.这个TDA1305 DAC 内部的DA虽然只有5位精度,但是他有高达128倍的超采样数字滤波器,声音很有1bit DAC的特点,有几个名器CD DAC采用的就是这颗TDA1305."法国MICROMEGA STAGE 6 CD 用的就是TDA1305,马兰士 CD-16D,剑桥 DAC3,甚至瑞士studer的D系列CD机里居然有一款D732用的是这个芯片,那可是个参考级别的机器啊!"
我做的这个应该不是最便宜的,也不是音质最好的,但是我觉得是最具性价比的.如果只算CPU+DAC, STM32f103RB大概25块左右,(其实MCU可以用更便宜的),TDA1305也不过10块左右,拆机的更便宜.倒是那对输出电容比较贵,15块.

手机拍摄,低清图奉献。开机检查SD卡,屏幕右上角被碰坏了

LOGO

文件选择,还有一个界面是文件夹选择,图略

播放文件界面,第一行为文件夹,第二行为播放的文件名,其他的一看便知.底行蓝色的DIR表示当前循环模式为文件夹循环

开发板和DAC板拼装制作,对外观要求高的朋友请绕过
DAC模拟部分直接聚合物电池供电,套用某大侠的话,直接拍死千把块的MP3,踢飞山寨机

网友:
先关注一下,最近也在做这个,但一直想不出如何用PWM实现16bit播放

网友:
我也要弄!!!!

网友:
R-2R网络与PWM结合?

楼主:
回复 网友G:
r-2r网络与pwm结合?

有具体的参考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r-2r网络与pwm结合?
有具体的参考吗?
只是一时“突发奇想”,马老师可以忽略。
具体说其实就是楼上朋友说n位DAC+PWM,只不过DAC不是外置的而是使用IO口加r-2r网络实现。就是8位r-2r DAC+8位PWM。
不过觉得这个也是对电阻有要求,其实可能不一定比双8位PWM好。请忽略.

我还是觉得用廉价的IIS DAC应该会更好.

网友:
马老师,您好.
我觉得这个课题用来练手是相当不错的.
不过涉及到您说的几个应用领域,是不是不具备商用价值?
首先这些语音提示场合并不需要立体声,用SD卡也是个成本.
市场上的通用语音芯片挂颗串行FLASH足以胜任,不是吗?

楼主:
楼上:

1。高级旅行大巴,除了报到站提示,还要放音乐,还要放景点介绍。小的FLASH能放多少东西?大容量的FLASH价格不就是SD卡的价格吗?(20元就可以买到512M的MMC卡了)

2。你设计用多大的FLASH?大了可能浪费,小了可能不够用,因为放多少东西在不同的应用中是不一样的,总不能平凡换FLASH吧。用SD卡方案,就不比考虑这么多了。根据需要插个合适容量的卡就行了。

3。把录制好的东西放到FLASH中,恐怕一般人员做不到的吧。是换FLASH芯片还是,增加一个USB口(增加成本和难度)?而录制声音文件,并把文件拷贝到SD卡中,在PC上就能完成,一般人都会。插到播放器中就可以了。

4。通用的语音芯片也要5-6元,而且放出的声音质量一般。你可以网上查一下,那些做语音芯片的公司,提供的高质量方案通常就是MP3。语音芯片是给一般的玩具等低档产品使用的。我用过类似的DD,6KHZ,80秒的芯片要5元,6KHZ,只是一般的人讲话。它最高能放25KHZ的音乐,但已经只能是15秒了。

其实,我提的东西,即是非常合适练手,同时也非常具有应用价值的。掌握了操作SD卡,文件系统的应用,不仅仅是放语音用,其它地方也是会用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回复 楼主:
如果用16位的pwm实现44k的da,那么定时器时钟要达到2884m!
而用8位pwm实现44k的da,定时器时钟只要达到12m就可以了,这个很容易实现的。
所以要另外考虑的。
刚开始对这个结论有点疑问,后来一想,原来是如此得到的:
8位pwm实现44k的da,44000*256 = 11264000,约为12m
16位pwm实现44k的da,44000*65536=2883584000,约为2884m
用pwm实现8位精度的da,x/256的占空比的信号经过lpf后和x/256的模拟电压值有多大的差别?
而且对于一个44k采样率的信号,采样值最坏情况下每个采样点的值都会不同,用pwm来模拟da,
......
有没有一些理论分析呢?还是就是觉得它可以当作那个DA?

理论就是采样定理。

下面看点介绍的DD

PWM Audio Theory

Audio samples are converted to a train of ON and OFF pulses. The average ON period of each pulse is proportional to the amplitude of the audio sample being played at that point in time. The PWM frequency, i.e. the total pulse period of ON plus OFF time, must be greater than the sampling rate of the audio being played. The output will then consist of a train of pulses where the average output voltage over the period is a function of the amplitude & frequency of the audio being played. This output signal contains unwanted noise from the PWM frequency and its harmonics. This noise can either be ignored because it is outside of the human hearing range, or it can be minimized by use of a low pass filter (integration).

History

In 1981, IBM released the IBM PC. It had a single, cheap internal speaker for audio, but to keep costs low, there was no DAC. The hardware would allow for applying power to the speaker on or off, but nothing in between.

Programmers found they could program the PC's Programmable Interval Timer (PIT) chip to drive the PC Speaker with varying pulse widths. Unfortunately, the PIT chip was only clocked at 1.2MHz. If the PWM frequency was set to 22KHz, this gave only 54 different output levels (1,193.182KHz / 22KHz = 54). If a PWM frequency of 11KHz is used, 108 possible output levels can be achieved (1,193.182KHz / 11KHz = 108), but this puts the unwanted PWM pulse frequency well into the human ear's audible frequency range, producing an undesirable 11KHz squeal on top of the audio.

Standard 8-bit audio has 256 different output levels (2 ^ 8 = 256), so playing audio on the PC Speaker had to be scaled down to the lower resolution. This made the sound quality fairly poor, but still recognizabl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programming the PC's internal speaker using the PIT chip can be found here: Programming the PC Speaker.

Also during this period, some folks wired together a pile of resistors to their PC's Parallel Port to produce an 8-bit Binary Weighted DAC. This type of DAC used a specially designed resistor voltage divider network to produce the analog output. The resulting audio using this hardware could in theory b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PWM PC Speaker method, but in practice it was difficult to get exact resistor values to make this solution work very well. Plus, not all parallel ports behaved properly either (some have internal pull-up/down resistors, etc).

High Speed Microcontrollers

Today's microcontrollers provide significantly better hardware. For example, the PIC24HJ64GP206 from Microchip provides 8 PWM pins, clocked at up to 40MHz. If a PWM frequency of 78KHz is used, each PWM output would be capable of producing 512 different output levels (40,000KHz / 78KHz = 512), or in other words, 9 bits of resolution. 10-bit resolution could be achieved, but this would limit the playback frequency to 39KHz.

What would it take to get to 16-bit resolution? Unfortunately, using the PWM technique by itself would require a clock rate of over 2.89GHz to achieve 16-bits of resolution. 2.89GHz divided by a PWM frequency of 44.1KHz allows for 16-bit resolution (2890137.6KHz / 44.1KHz = 65536). Few devices other than highly advanced microprocessors from Intel or AMD can operate at these frequencies. Obviously, using PWM alone is not going to be a feasible solution with today's equipment.

网友:
sharpufo,STM32的DMA如何实现不间断发送?我用LPC的,切换DMA-RAM时候总有停顿(示波器看)

网友:
对LPC不是很熟悉,还没用过。
我并没有使用DMA,STM32f103RB也没有IIS接口.我使用SPI接口模拟,做丛机,16位模式,IIS(其实是TDA1305的16位模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IIS)的BCK,LRCK和MCK信号和SPI的CS信号由ATMEGA48产生(314Forever朋友介绍的方法),STM32f103在SPI的接收中断中喂数据给TDA1305(准备下次SPI传输的数据,这个中断必须拥有最高的优先权),开了4个1KB的缓冲区。
跑72M很流畅,从不断流,我测试了下,读文件速度能达到400kb多,(这个速度与SD卡也有关系).
如果有断流界面有提示,72M从不断流.当把速度降到32M时,就有可能发生断流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您提供的资料,但这些资料仍然不能解开我的疑惑。

不知道是不是我在43楼提出的问题表达得不够清楚,您提供的资料以及您的项目结果说明的
PWM用在DA是行得通的,并没有给出理论的分析。
我把我的疑惑说得更清楚一些:

1、采样定理:
设x(t)是一个带限信号,其最高频率成分为fm , 则用采样频率 fs >= 2fm对x(t)采样,我们能
从样本值x_p(t)中无失真的还原出原信号x(t);

2、DA+低通还原原信号
若x[n]是满足采样定理采样量化后的序列,将x[n]通过DA后,得到的信号时采样样本值的零阶保持
信号,该信号经过提供滤掉高频成分后,就是原信号x(t)。

3、PWM的平均电压
对于PWM周期为T, 脉冲宽度为t的PWM信号,其平均电压V=Vcc*t/T
因此,调节PWM的脉冲宽度t,即调节了平均电压V,所以可以将PWM波用作DA转换。

4、用PWM波来还原x(t)

这一步是我主要疑惑的地方。
对于每一个样本值x[n],如果按照前面的公式(256*44100=11289600),这意味着每一个PWM周期都要
改变PWM的脉冲宽度t,但我的理解是幅值Vcc占空比为t/T的PWM信号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多长?)内作用效果等效
于一个电压为t/T*Vcc信号,那么仅仅一个PWM周期占空比为t/T,还能如此等效吗?能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5、需要怎样的低通?
上面一步通过实践来看,好像是可行的。好了那么对低通滤波器的要求是怎样的呢?
x(t)的fm=20K,采样频率为fs=44.1K,那么就用一个上限截止频率>44.1Khz的低通吗?

网友:
回复 网友H:

PWM低通滤波器的原则是:1)能有效滤除载频信号fosc,即截止频率要低于44.1KHz
                       2)能让音频信号顺利通过,即截止频率应高于20KHz

楼主:
4、用PWM波来还原x(t)

这一步是我主要疑惑的地方。
对于每一个样本值x[n],如果按照前面的公式(256*44100=11289600),这意味着每一个PWM周期都要
改变PWM的脉冲宽度t,但我的理解是幅值Vcc占空比为t/T的PWM信号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多长?)内作用效果等效
于一个电压为t/T*Vcc信号,那么仅仅一个PWM周期占空比为t/T,还能如此等效吗?能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

单单PWM不能成为DAC的它只是一个占空比不同的脉冲序列波。当PWM波通过一个积分器,积分器的输出才是模拟信号。这个积分器即起到平均的作用,也就是低通滤波器了,因为高频部分经过积分平均,变平滑了。通常讲用PWM做DAC,基本不提这个积分器,是因为这是个“常识”,所以就不提了,但并不意味不要这个积分器。

由于理想的低通滤波器在实际中是没有的,所以输出的信号中还是会有PWM本身和_谐波频率的成分,由于这个频率人的耳朵听不到,所以可以不管它,或再使用滤波器减小。

一个最简单的积分器就是传一个电阻到电容,(电容另一端对地),2者的值决定了积分时间常数。积分器的时间常数(就是你问的“多长”)的确定需要根据PWM的频率来定。太长和太短都不行。

这些在模拟电路以及数字信号处理的课程里面都有具体的介绍,有理论基础,有计算公式。还有各种有源的滤波器的电路,当然有源的效果比无源的要好的多,电路不同,计算的方法也不同,只是你没有掌握理解。

对于44.1K的PWM,楼上已经给出了参考的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在22K--44K之间。

对于HI-FI的音频,模拟的频率定义在20--20K之间,所以数字音频的CD音质定为44.1K,它是模拟频率最高22K的2倍,所以符合采样定理的。如果你能设计出一个理想的低通滤波器,22K以上通过率为0,22K以下通过率为1,44K的PWM通过这样的滤波器后就能无失真的还原模拟信号。

以上是不考虑幅度量化的问题,如果考虑幅度发量化问题,任何的AD+DA都做不到完全的不失真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4、用pwm波来还原x(t)
这一步是我主要疑惑的地方。
对于每一个样本值x[n],如果按照前面的公式(256*44100=11289600),这意味着每一个pwm周期都要
改变pwm的脉冲宽度t,但我的理解是幅值vcc占空比为t/t的pwm信号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多长?)内作用效果等效
于一个电压为t/t*vcc信号,那么仅仅一个pwm周期占空比为t/t,还能如此等效吗?能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
单单pwm不能成为dac的它只是一个占空比不同的脉冲序列波。当pwm波通过一个积分器,积分器的输出才是模拟信号。这个积分器即起到平均的作用,也就是低通滤波器了,因为......

首先还是要谢谢马老师您耐心的解答, 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没有真的理解我提出的问题,
而将问题转变成关于积分器、滤波器的知识。我自信自己即便是再笨,一个R一个C,构成一个一阶的低通滤波
还是懂的。

很遗憾的是,电脑上画图来表示我的想法(疑惑)有点难,不过我还是想再请教一下:

一个周期的PWM信号,用傅里叶级数表示,有一个幅度等于该PWM信号的占空比的直流分量;
用低通滤波器滤掉一次谐波以上的谐波分量,只剩下直流量,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此时它相当于一个DAC。
但,当每个周期都要改变PWM的占空比时,这个PWM已经不再是一个周期信号,这时还相当于一个DAC吗?

设x[n]为x(t)采样、量化后的数字序列;那么

1) 用DA来输出该信号,我们得到的实际是一个x(t)采样的样本值的零阶保持的信号,
这个信号本身就可以很粗糙地表示原来的x(t),经过一个适当的低通后,可以更好的逼近x(t)。

2) 用PWM输出该信号,滤波前,输出的是一个在每个PWM周期中占空比等于x[n]的信号
这个信号的频谱包含了x(t)的频谱吗?使得经过低通滤波去掉不需要的高频的频谱后,
得到的信号的频谱和x(t)的频谱相同或相似,因此是“同一个”信号。我想要的是这个的理论依据。
在上面的第1种方法中,采样定理已经理论化地分析了采样样本的频谱中包含了x(t)的频谱,
只要没有频谱混叠就可以从样本中还原出原信号。

我原本以为这是一个好问题,没想到成了无知,当然我对PWM在这方面的认识确实无知,但我也实在没有发现对PWM
应用比较全面介绍的资料,我看过的单片机方面的书都只是聊聊数语介绍了下如何得到PWM,然后说PWM在电机控制等
领域用处广泛一句话而已:(

网友:
回复 楼主:
============================================================================================================
单单pwm不能成为dac的它只是一个占空比不同的脉冲序列波。当pwm波通过一个积分器,积分器的输出才是模拟信号。这个积分器即起到平均的作用,也就是低通滤波器了,因为......
我的疑惑在于:直觉上觉得只有一个PWM周期中占空比等于样本值,下一个PWM周期占空比又等于下一个样本值,积分器能把信号平均到与样本值相同(相近)效果的模拟信号吗?
总感觉一个样本值需要PWM信号用多个PWM周期的时间来逼近,PWM一个周期就可以“平均”出一个样本值,总觉得不可思议。

网友:
回复 网友G:
r-2r网络与pwm结合?

呵呵,我的想法和你一致。R-2R网络用作高8位DA,PWM输出低8位与之混合,原则上可行。实际上精度与线性度取决于R-2R网络电阻的匹配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回复 楼主:
============================================================================================================
单单pwm不能成为dac的它只是一个占空比不同的脉冲序列波。当pwm波通过一个积分器,积分器的输出才是模拟信号。这个积分器即起到平均的作用,也就是低通滤波器了,因为......
我的疑惑在于:直觉上觉得只有一个pwm周期中占空比等于样本值,下一个pwm周期占空比又等于下一个样本值,积分器能把信号平均到与样本值相同(相近)效果的模拟信号吗?
总感觉一个样本值需要pwm信号用多个pwm周期的时间来......

理论上能得到相同模拟信号。
下面2篇文章不知道是否够理论了,都用了傅里叶级数在理论上进行分析。

网友:
如果不是做HIFI,12bit DA一般已满足大部分场合的要求,一般人甚至难以区分与16bit声音之间的区别,除非用高级的播放设备。当然拥有金耳朵的人除外,毕竟这是少数。

上面提及的PWM+R2R 示意图:

网友:
回复 网友I:

这个D8-D15要用开漏输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应开漏吧,只是普通的R-2R电路,输出最好是rail to rail

网友:
回复 网友I:

电话好像就是12位的吧,对面的说话和音乐已经可以接受了,尤其,比8位的说话声好听多了.
电阻精度,影响有多大?

网友:
回复 网友J:
我晕,电话话音只有8位(固定电话),而且采样率只有8KHz,根本不适合播放音乐。
手机的话音质量更差(目前的,以后难说),声音经过高度压缩。设计目标只是能分清说什么,不引起岐义。

电阻精度有多大影响我没有细想,估计电阻精度与DAC精度相当。也就是说0.1%的电阻能达到10位左右,猜的,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I:

是的,你用R-2R做高8位,我考虑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电话是8位,但是是8位A率或u率,大约相当于12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J:
哦,是的,我忘了还有A率或u率的简易压缩,不过效果跟真正的12位仍有很大差距。

PS:似乎跑题了,要讨论开新帖好一点。这里还是讨论WAVE播放器的实现方式为妥。

网友:
电话语音采样率8k

网友:
回复 楼主:

理论上能得到相同模拟信号。
下面2篇文章不知道是否够理论了,都用了傅里叶级数在理论上进行分析。
谢谢提供的资料,其中秦健所写论文,我之前也搜索到看过了。
两篇文章的理论分析部分都只是分析了作为周期信号时的PWM的情况。
而对于每个PWM“周期”都需要改变占空比的信号,(已经不再是周期信号了)没有作出分析。

所以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大家都在实践中把PWM当作DAC来用了,而且实践也给出了可接受的效果;
不过对于这样做的内在理论根据就没有仔细地深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如果不是做hifi,12bit da一般已满足大部分场合的要求,一般人甚至难以区分与16bit声音之间的区别,除非用高级的播放设备。当然拥有金耳朵的人除外,毕竟这是少数。
上面提及的pwm+r2r 示意图:

引用图片

在网上查找这篇文章看看,更加简单。

Resistor/Pulse Width Modulation DAC

网友:
马老师也是夜猫子呵呵。两个8位PWM,输出用1:256的电阻混合,确实可以达到相同目的,似乎前面已有网友提及。
需要考虑的是,两个PWM输出的阻抗特征,由于两者带负载相差256倍,两个PWM输出电压很难一致,且大多IO输出特征是非线性,这些都带来一定的影响。如何向16位靠近,仍需花点心思。

网友:
like this :http://www.k9spud.com/traxmod/pwmdac.php

网友:
回复 网友I:
马老师也是夜猫子呵呵。两个8位pwm,输出用1:256的电阻混合,确实可以达到相同目的,似乎前面已有网友提及。
需要考虑的是,两个pwm输出的阻抗特征,由于两者带负载相差256倍,两个pwm输出电压很难一致,且大多io输出特征是非线性,这些都带来一定的影响。如何向16位靠近,仍需花点心思。

能否解释一下28楼的状况:两个PWM同时输出50%占空比,合成后依然是50%?

网友:
回复 网友I:

如果有简单的电路能实现A/u率,也很好听啊,存储空间还省一半.

网友:
回复 网友E:
like this :http://www.k9spud.com/traxmod/pwmdac.php

这篇文章前半部分是正确的,但是下面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仍然没有解决28楼的疑问,只要两路PWM输出相同的占空比,那这个“DA”得到的就不是16位的精度

网友:
引用图片【70楼】cowboy

PWM似乎不能这样用的吧?你这里似乎把PWM当成一个理想的“DA”了,不经过滤波的PWM是不能这样接的,但是经过滤波的PWM还原的模拟信号是有相移的,有了相移的信号和高八位的R-2R叠加,出来的数据就不对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楼主:

理论上能得到相同模拟信号。
下面2篇文章不知道是否够理论了,都用了傅里叶级数在理论上进行分析。
谢谢提供的资料,其中秦健所写论文,我之前也搜索到看过了。
两篇文章的理论分析部分都只是分析了作为周期信号时的pwm的......

我同意你的观点,理论上来说一个周期PWM要还原信号需要滤波器响应无限快,R-C网络不可能做到。但音频信号有个特点就是信号不会跳变(或者说高次谐波很少)这样R-C网络就可以在一个周期内近似的还原原信号了(高次谐波已经被扔掉了)。(缺乏理论支持,不知到这样考虑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引用图片【28楼】roseason

首先把图中的R3去掉,只用R2、R6叠加,当两路PWM都是50%占空比且同步时,很明显输出为Vref * 50%.
这时PWM1、PWM2的数据均应该为0x80,即16bit源数据为0x8080,但我们期望的输出电压50%时,对应源数据应为0x8000,这显然与我们预期的不一致。
产生这种误差的原因,是由于两路信号经电阻的叠加是基于电压叠加,而这里应采用电流叠加,这个电流是指输出对地的电流。
至于电流叠加的实现方式,一般采用运放作叠加器,运放的反相输入端构成虚地,两路信号经电阻引入反相输入端,则运放输出电压正比于两电流之和,从而解决上述矛盾。
一般基于R-2R型的DAC,输出也是采用这种叠加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把PWM输出信号变换到频域分析,在低于1/2的PWM频率以下的区域,频谱和PMW的调制信号应该是一致。
低通滤波,就是把高于1/2PWM频率以上的带外信号滤除。当然,由于没有理想的矩形滤波器,这个LPF的效果也最终影响了输出信号的还原度。
当PWM频率远大于源信号的最高频率时,LPF也容易得到较好的效果。
我图中的低8位PWM输出有电容C3作简单的一阶RC低通滤波,运放中也有C1用二次滤波,要求不很高的场合,应该还凑合。

网友:
回复 网友I:
如果不是做hifi,12bit da一般已满足大部分场合的要求,一般人甚至难以区分与16bit声音之间的区别,除非用高级的播放设备。当然拥有金耳朵的人除外,毕竟这是少数。

12bit和16bit差别还是比较大的,用稍微好那么一点的耳机就能分辨出来,用我做的这个播放器做过实验,耳机PX200,当播放8bit时,声音已经有点惨,播放12bit时还撮合,但是少了非常多的细节,那些细小的敲击乐器声音已经严重变形甚至听不见,唱歌的口气已经变味了.
当然12bit用来播放广播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们公司是做电梯的,国内最大的电梯控制柜生产商。

语音报站器绝对不需要这么低的成本要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马老师也是夜猫子呵呵。两个8位pwm,输出用1:256的电阻混合,确实可以达到相同目的,似乎前面已有网友提及。
需要考虑的是,两个pwm输出的阻抗特征,由于两者带负载相差256倍,两个pwm输出电压很难一致,且大多io输出特征是非线性,这些都带来一定的影响。如何向16位靠近,仍需花点心思。

哈,这个到底不是用在太空的东西,已经有朋友说了,12BIT已经非常好了,那么这个方案能作到14bit,或者说“接近”16BIT,对于这个应用的需求也就够了。

这篇文章的作者实际也按这个做了播放器,它后面的电路如下:

为了做到“接近”16bit,除了从电路本身考虑(电阻的精度、I/O的影响、滤波器的效果等),软件上也是可以想办法的,二者综合考虑,效果会好,实现也更容易。

针对播放44.1Khz,16bit的声音样本,当系统时钟允许的范围内,可以“过采样/插值”的方式提高精度。

简单的说,提高PWM的频率,考虑PWM的频率是44K的2倍、4倍,也就是说对于一个44K的样点,重复放2次,4次。

计算以下,44.1k*4 = 176.4K,176.4 * 256 = 45.2M。如果所使用的MCU可以工作在50M的话,那么就可以了。

让PWM的周期为176.4k,4个pwm波重复一个44.1k的样本,PWM的频率提高了,那么低通的效果就会好的多(频率越低的低通,电路上越难做到)。上图中实际有2级的LPF,前一级考虑80k,后一级考虑30K,那么22K的模拟输出应该效果更好的(44.1K采样对应模拟为22.05k),成本也不增加多少。

老外有许多好的设计,但也不是完美的,我们应该认真分析,吸取好的地方,改善其不足。

=============================================================================
到此,实际上我的方案已经露出水面了。硬件上一片合适的MCU,加一个SD卡座,输出为上图所视。

这里主要的成本就在合适的MCU上。实际上很早这个方案就在我的脑子里了,但我找不到合适的8位MCU,AVR算不错了,但做这个DD,还是不能完全满足速度、资源和控制性能上的要求。

最先也是考虑STM32的。最近看到5元的M051,它内部有22M时钟,带PLL,可以最高跑50M,具备4对8位同步互补PWM(本例中互补不需要,能方便的实现同步就可以了),其它的资源也比AVR丰富,那么应该是最佳的选择。

只所以本贴与推荐学习M051的贴同步发出,就是想说明我为什么鼓励大家要多学习点东西。现在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成本还要同以前的相同,要求高,就会出现用8位MCU尴尬的情况,那么就可以考虑基本相同价位32位的MCU。拿此方案做例子吧。

如果阿莫愿意,把这个作为网站上 学习使用M051(当然用STM32或其它MCU也是可以的)的开源项目,让有兴趣并愿意尝试的朋友可以玩(现在该还我一个公道,挑阿莫上山了,哈哈)。

网友:
mark PWM to DA

以后用得上!

网友:
这个应该 置 cool 了!

mark  pwm to DA

网友:
回复 网友I:

这个方法貌似不错,不过17楼这么改的话,那些减小纹波的措施似乎都不好使用了。。

并且93楼的图也没有这么做,还真有点怀疑这个电路的性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最贱的stm32没有I2S

网友:
用电路实现A率或u率的转换,有这种电路吗-------------尽量简单一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I:
这个方法貌似不错,不过17楼这么改的话,那些减小纹波的措施似乎都不好使用了。。
并且93楼的图也没有这么做,还真有点怀疑这个电路的性能。。。

17楼的图,只给出了一个简单的LPF,主要是考虑器件速度的影响。
93楼的图中采用了2级LPF,就是减小纹波的措施了。

纹波的频率是多少?首先最大的一个是PWM的频率,其次是PWM频率的高次偕波。另外,人的耳朵本身也是一个LPF,高过20K的频率就听不到了。

PWM当DAC使用,在马达控制驱动,无级调速、灯光控制已经非常成熟,马达,人的眼睛本身也是PLF,太快的变化根本就跟不上,50Hz的日光灯人眼已经分别不出变化了,100hz的灯或电视都算保护人眼了。

理论能帮助我们推导或想出处理的途径和办法,理论上的不失真都是有条件的,另外在实际应用中通常我们也做不出理论上的DD,如理想的PLF。所以应用考虑是否满足需要。

就是使用现成的DAC器件,你也得不到完全不失真的原信号。

实际上,就是从理论上讲,ADC后再DAC,你永远也得不到不失真的原始信号。这里根本不要用什么傅立叶的公式去推导的(在这里拿公式推导纯粹是唬人)。

ADC是从F(x)到F(n),从连续到离散,将模拟到数字。ADC的过程关键是2个离散的过程:时间离散和幅度离散,因为模拟信号是时间连续,和幅度连续的。

时间离散就是采样,根据采样定理,只要采样频率是信号最高频率的2倍,那么就能从离散的采样信号中无失真的恢复出原信号。但注意的是这是有条件的,首先要有理想的滤波器,其次这个采样定理没有考虑到采样值的幅度离散(采样定理还是建立在点的幅度是连续的,不失真基础上的,这个还不是数字化,只是数学上的时/频域变换而已)。实际上,就单单这个理想的滤波器的限制,在实际中就做不到不失真了。

再考虑采样值幅度上的离散,不管你用8位,还是16位,甚至24位,32位,离散的幅值总与实际的幅值有差别的。假如用8位的分辨率,大家都知道精度是1/256,那么当实际采样点的幅值不在这256个点上的话,它就只能向上或下边临近的点靠,这个误差就产生了。而且这个产生的误差在理论上也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消除的,只能做某些“补偿”。

所以在ADC的过程中,得到的F(n)已经与F(t)有误差了,你怎么能指望DAC来消除呢?

在本贴中讨论的PWM做DAC,在理论上是绝对是站的住脚的,没有问题。问题只是在电路和方法上如何去很好的实现,原因也是理想的滤波器根本是没有的。

我在93楼给出插值的方法,将PWM频率提高到44K的4倍,然后把一个采样点重复连续放4次的做法,就是从另外的角度减小对滤波器性能要求的压力。

重采样和插值能提高精度,这个也是有理论基础的。真正的掌握理论,是对它的核心的理解,不是背公式。重采样就是对信号采取更高的采样频率,超过理论的2倍,比如4倍,8倍。在这里我把采样点重复放4次,这意味着采样频率是信号频率22K的8倍。

提高采样频率,增加量化级数,都是在工程上采用的手段,用于提高ADC、DAC的精度。但这就需要MCU的处理速度要提高,内存的资源要丰富。8位量化点,只需要一个字节,而16位的量化,一个量化点就需要2个字节,如果对样点还要做运算处理,加、减、乘、除,还要流畅的播放等等,对处理器的要求是现而易见的。一旦要做这些事情,那么8位的MCU困难就不少。

楼主:
哈哈,我好象在上研究生的课程。那就布置个作业吧。

根据【99楼】的kv2004,提到了A率或u率。

有哪位朋友能说说什么是A率或u率的概念吗?为什么要使用A率或u率?对于类似HI-FI的播放器,如MP3、WAVE什么的,有用A率或u率的吗?为什么?

============================================================
我专门会提出类似的问题。

记得今年年初,某中学请我指导他们的学生参加上海市未来工程师的一个比赛。我刚去,他们的校长就问我如何培训,我说从点亮一个LED开始。校长说,这个太简单了吧,我们学生现在都可以在10分钟内做出来。(他们有课外兴趣小组,也玩MCU,做的叫航标灯模型,不停的循环 软件延时一秒,控制一个I/O反转......)。

我说,这样吧,把你们的指导教师叫来,就这个点亮LED,我问几个问题,包括硬件、软件和系统方面的,如果他知道的话,就不用我培训了,马上走。

问题如下:
1。为什么LED要串个电阻?电阻的作用是什么,阻值有什么要求?如何计算和估计?
2。用AVR可以直接驱动LED,有的需要使用三极管,为什么?如果这个“航标灯”是220V的灯泡,电路应该如何设计?
3。你的“航标灯”亮一秒,暗一秒。这个一秒的精度是多少?如果求亮1000.001秒你能做到吗?你能做到的最高精度是多少豪秒或多少豪微秒?
4。闪烁点亮“航标灯”这个事情,占用了CPU的多少效率?你的CPU还能做其它事情吗?怎么做?
。。。。。。。

没问完,他们的指导老师说,专业,太专业。这个东西我们玩不了。

网友:
向马老师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的图,只给出了一个简单的LPF,主要是考虑器件可速度的影响

呵呵,马老师应该是还没有完整地阅读13楼的文章吧?这个滤波器设计我觉得很巧哦。。。

其实马老师说的我也明白,因为我自己就用过不下10种方法做过PWM DAC,而且在这方面探索已经有多年了(现在正打算做一个3MHz的PWM功放,也许还会用硬件再做一个Tripath 的Digital Power Processing功放,不过载频会提高到数MHz,而不是TA2024的不到1MHz)

但是有些原则是不会变的,即一个如果连理论都能够证明是是错误的DD,怎么能指望实际能得出正确的结果呢?您说是吗?

如果是一个16位的DA,那么至少理论上这65536个取值,每一个输出的结果都是独立、唯一和准确的。

但17楼的例子,在我们已经忽略了电阻误差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证明至少有254个点输出的电压是绝对不正确的,即两路PWM输出的占空比相同的情况下(除了0%和100%,即256种取值减去两个特例,剩下254个。。)

你觉得这样还能算是16位DA吗?

呵呵,不是我想抬杠,我只是觉得做技术这样的理论分析都能证明有错的DD,我是绝不会用到实际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楼的图,只给出了一个简单的lpf,主要是考虑器件可速度的影响
呵呵,马老师应该是还没有完整地阅读13楼的文章吧?这个滤波器设计我觉得很巧哦。。。
其实马老师说的我也明白,因为我自己就用过不下10种方法做过pwm dac,而且在这方面探索已经有多年了(现在正打算做一个3mhz的pwm功放,也许还会用硬件再做一个tripath 的digital power processing功放,不过载频会提高到数mhz,而不是ta2024的不到1mhz)
但是有些原则是不会变的,......

抱歉,我把你与【43楼】的ifree64搞混了。我的帖子主要是回答【43楼】ifree64,以及他后面总是问的PWM做DAC是否有理论基础的问题而做的解释。

你的问题与他不同,是如何将2个8位PWM 组合,作为16位的DAC使用的设计问题。

楼主:
楼上,能解释一下你下面右图是什么意思?横坐标是什么,纵坐标又代表什么?以及等于12位的具体含义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的,
横坐标是8位A/u率数据,经过{8位PWM->滤波....}之后的信号-------真实反映(线性的 对应)存储在单片机中的数据(8位的);
纵坐标是经过?电路还原成原声的信号;
约等于12位,是说,耳朵听起来像12位音质,(实际上是有差别的---小信号细腻,大信号粗糙),一般人耳朵听不出来(比如.我).

网友:
machao,我觉得用PIC32那个例子已经可以说明问题了,所以DA部分应该没太大问题了。

不过PWM的精度问题和R2R网络比,那个精度可以更高些呢?

楼主:
回复 网友J:
回复 楼主:
好的,
横坐标是8位a/u率数据,经过{8位pwm->滤波....}之后的信号-------真实反映(线性的 对应)存储在单片机中的数据(8位的);
纵坐标是经过?电路还原成原声的信号;
约等于12位,是说,耳朵听起来像12位音质,(实际上是有差别的---小信号细腻,大信号粗糙),一般人耳朵听不出来(比如.我).

不知道是我理解错误,还是你概念上有误。我给出一个简要的解释。

首先必要的条件是,你的采样数据本身就应该是通过A/U率的ADC获得的,如果是用线形ADC得到的数据,用A/U率的DAC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反而失真更严重。

如果你的数据本身是A/U率抽样数据,那么类似R-2R的电路就能实现A/U的DAC,只是各个位的电阻值(即权重)需要根据A/U计算,符合A/U率对应的每一个位的权。当然,此时就不能叫R-2R,R-2R是按8位线型DAC的权值得到的。

A/U率有专门的ADC和DAC芯片,比线形ADC/DAC要贵。主要应用与电话等语言数字通信(采用8位)时中使用。现在的MP3播放器大都采用线形ADC/DAC,16位bit,小信号也足够细腻了。

网友:
【105楼】 kv2004 提及到的PWM数据,当然是经A/u律变换压缩后的数据,由于A/u律变换过程中采用了折线斜率进行变换,并不是平滑的曲线,所以解压缩时也必需是分段的折线来扩张。纯硬件电路很难过到这要求,要么线路很复杂。这种情况用MCU处理或FPGA处理更合适。

网友:
大于12位采样录音->{CoolEdit/Goldwave/自编程序 等 转换->A率}-> 存储 ->单片机 ->不加任何特殊处理的DAC ->电路(?)->驱动->耳机

.

楼主:
回复 网友I:
【105楼】 kv2004 提及到的pwm数据,当然是经a/u律变换压缩后的数据,由于a/u律变换过程中采用了折线斜率进行变换,并不是平滑的曲线,所以解压缩时也必需是分段的折线来扩张。纯硬件电路很难过到这要求,要么线路很复杂。这种情况用mcu处理或fpga处理更合适。

a/u律ADC没有压缩,还是做ADC采样,不存在解压缩的问题,你用MCU或FPGA处理什么?将A/U律数据转换成线型数据,再通过线型DAC输出?

ADC/DAC不存在什么压缩问题,压缩是后续的问题,不要把问题混在一起。

理论上的A/U率ADC采样过程中,输入模拟电压与ADC数据输出值的关系,就是平滑的曲线。线型ADC输入模拟电压与ADC数据输出值的关系是45度直线。你所说的“平滑曲线”是指什么?

关键还是在于了解A/U律ADC的真正含义!

网友:
虽然经过几段折线,但是毕竟只有256个状态,用电路做个曲线,小信号放的小些;大信号更大些,也应该能做到接近吧.而且两个参数不大一致的电路板,放出音来,一般人耳朵也不一定听的很准吧.
比PWM+电阻网络的好处是,1 数值小的输入一定能得到数值小的输出,2 信号连续,而PWM+电阻网络不一定能做好这两点吧.----其实也许是1点问题,就是电阻网络最小值和PWM最大值的比较的大小和比例问题.
---
改错字

网友:
可能是我表达不清了,我说的压缩并不是通常数据上的压缩,是指声音的动态度压缩,而解压准确一点表达是扩张。A/u律的压缩据我所知是用13段或15段折线把12位数据变换成8位数据。我对G711音频压缩标准也是一知半解,用词不当闹笑话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没事,原来是误会:)

网友:
如果A/u-Law采样的数据要用LPCM输出或反之,才需要MCU处理。

网友:
虽然经过几段折线,但是毕竟只有256个状态,用电路做个曲线,小信号放的小些;大信号更大些,也应该能做到接近吧.而且两个参数不大一致的电路板,放出音来,一般人耳朵也不一定听的很准吧.

↑请问这个有什么意义? 既然是M0去做,那么直读直出就好了,还要做处理那M051那里处理得过来? 现在又不是要压缩数据节约空间,根本就不需要这种处理。

比PWM+电阻网络的好处是,1 数值小的输入一定能得到数值小的输出,2 信号连续,而PWM+电阻网络不一定能做好这两点吧.
----其实也许是1点问题,就是电阻网络最小值和PWM最大值的比较的大小和比例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R2R网络做高8bit还是可以做的蛮高精度的,再加上8bitPWM生成低8位。问题是异类的两者如何同步,如果是2个同类分别处理高低8位就不会有太大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113]楼已经说过了,不做任何特殊处理-8位的
我想:PWM+电阻网络应该还是有点问题的:
市面上便宜的电阻都是10%的.电阻不会很准.
那么PWM部分线性和电阻网络部分不一定能配合好.
-----------------
另:
以前试验过A率PCM用查表法,得到10位,8K(8.192M晶震),还有8位,22.0xxK,和48K,(12M晶振).音乐格式都是用COOLEDIT转的.好像感觉是用22.xxxK 8位,放音乐就足够好听了,但是不能放说话音,说话音的话,48K 8位采样率,也没有11.0xxK 16位的好听.--有些场合的语音,放出来噪音大.而那个8k 10位的因为采样低,好像也不好听.
还有COOLEDIT 把16位转成8位时,有一个转换选项,加入一定噪音,目的估计还是提升8位的效果,好像试过很多组合,没有一个能同时适应音乐和说话--都不太满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两个8位pwm叠加可以得到16位精度的,这里有篇文章讲怎么用2个8位pwm实现16位dac:点击此处下载  (原文件名:93004di.pdf)

文章截图 (原文件名:1.png)

看了下英文的解释,还是没弄懂下面问题,请教一下
1: R4 R5 R7 C8 加入这部分电路,为什么稳定时间就会减小呢?
2: R1 是如何减少反向器内阻影响的.

楼主:
总结以下A/U律是问题。

首先,对于数字语音(不是音乐)采用线型8位ADC采样+DAC还原,人们还是感到不能满足(这也就是我本贴提出做16位的播放器原因之一)。

那么为什么不使用12位或更高的16位呢?1。通道太窄。2。有些浪费。因此在语音通信中一个采样点的数据还是采用8位,但不是使用线型ADC,而是对数型的A/U律ADC。

对数型ADC就是对采样点的幅值的离散,不是将256点均匀间隔分布,而是越小信号的地方,分布的间隔越密,越大信号的地方,分布间隔越大。这个是符合人耳的听力另一个特点(与频率无关的分辨律特性)。当人们在安静的背景下,能听到一根针掉在地上,而在嘈杂的环境中,声音强度差一倍,我们并不能区别的出。所以声音的响度通常是用分贝做单位,它实际就是将声音强度(幅值)对数化的表示。

A/U律实际是采用损失大信号的准确度来弥补和增加小信号的不失真。

早期,都是通过比较贵的,专用的8位A/U律芯片做编解码器实现。后来DSP芯片出来,人们开始用DSP来做处理。

用专用的8位A/U律芯片做编解码器实现比较简单,数据本身就是8位,省下的就是传输和保存了。

用DSP处理的方法,通常是先采用12位或更高16位的线型ADC对信号采样(8K),然后在DSP中对这个采样信号再进行A/U律的转换,转换采用与对数曲线近似的13段折线,将12bit值转换成8bit值,这个转换包含了2个意义:1、数据压缩(12bit变成8bit);2、压限(压制大信号变化幅度)。这个数据压缩实际就是让大信号失真大些换来的。只不过人耳不容易察觉到而已。

现在再看回放:
1。将8位的A/U律数据在DSP中做反变换,回到12bit的值,然后用普通12位的DAC放出。
2。使用8位的A/U律解码器,当然这个解码器要有扩展的功能,用于弥补压限的失真。

这些DD只是在数字语音通信中使用,而在其它数字音频中通常是不用的。因为16位的ADC和DAC效果已经远远好于8位的A/U律了,而且不需要繁复的变换,电路上也容易实现。

网友:
用PWM实现CD级的音频输出在业界是以很成熟的方案了。
SAMSUNG在几年前就推出商用及的蕊片。PIC32也有PWM输出音频的应用。
不多说请看图:

网友:
楼上的显然对PWM了解的还不多。。

支持24bit 96KHz Sampling Rates的输入,和能还原24bit 96KHz Sampling Rates的信号完全不是一回事

TI的TAS5088A也一样号称支持24bit 192KHz Sampling Rates的IIS输入,但是它的PWM载频只有384KHz。。

想用384KHz的PWM载频去还原24bit 192KHz Sampling Rates的音频信号。。简直是天方夜谭。。。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上的显然对pwm了解的还不多。。

支持24bit 96khz sampling rates的输入,和能还原24bit 96khz sampling rates的信号完全不是一回事

ti的tas5088a也一样号称支持24bit 192khz sampling rates的iis输入,但是它的pwm载频只有384khz。。

想用384khz的pwm载频去还原24bit 192khz sampling rates的音频信号。。简直是天方夜谭。。。

还原15-16bit的音频信号还是可以的。450KHZ以上的载频明显会导致芯片成本上升。

网友:
回复 网友D:
-------------------------
请问是那只眼看到我有说“支持24bit 96KHz Sampling Rates的输入,和能还原24bit 96KHz Sampling Rates的信号完全是一回事 ”

我是只回复【122楼】==》(这也就是我本贴提出做16位的播放器原因之一)。

网友:
回复 网友K:

Sigma Delta调制和这里说的PWM调制完全是两回事。

网友:
设计一个WAVE播放器,能流畅的播放44.1khz,16位,双通道CD音质的WAV文件。播放的WAV文件在DS/MMC卡上(挑战MP3播放器)。
基本要求为:
1。MCU通过SPI口读取DS/MMC卡上的文件
2。核心系统成本最优化,只需要一片MCU,和SD卡座(LPF、功放,卡,电源、按键、LED指示等不计成本,这些DD任何播放器都需要),采用PWM方式实现D/A转换,不需要外接D/A电路,成本控制在8元左右。
---------------------------------------------------------------
就成本来说,用PWM比DAC有绝对的优势,并且也能输出“CD 级”音质输出。放44.1khz,16位,双通道CD音质搂主方案可行。

网友:
前面有网友说两个PWM占空比相同时得到的输出不是需要的结果,下面是我的分析,
如果可将PWM输出等效为DAC的话,那么不存在前面说的问题,我分析错了吗?

修改:
但V1=V2时,又确实有Vo=(255V1+V2)/256=v1=v2的结果。
又改:
哦,错了,我们需要的是 Vo = (256*D1+D2)/65536 Vref,而上面是Vo=(255*D1+D2)/65536 Vref

网友:
既然上面的分析已经找到错在哪里了。那么在后面用一个加法电路,得到一个

Vo2=Vo+1/256*V1

的信号是否就理论上解决了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H:
如果可将pwm输出等效为dac的话,那么不存在前面说的问题,我分析错了吗?

问题是不能将PWM输出等效为DAC,只有经过低通后才能等效为DAC,然而上面提到的理论都是在低通前合成的。
假设前提否定了,后面的推算就全部不成立了。

实际上,V1/V2只有0或Vref两个值,是通过占空比来实现0-Vref之间细分,所以出现一个问题就是V1 = V2时,两个电阻并联,Vo还是等于V1或V2,而不是V1 + 1/256 V2。

不过,节点的电流是可以并联合成的,将你的等式中的V换成I,就成立了。所以两个PWM用比例电阻合成更高精度,还需要一个I-V变换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后面发现问题所在了,即便是DAC,用那两个电阻也得不到正确的结果。
因为我们需要的是Vo = VREF * (256*D1+D2)/65536 , 而上面电路的到的结果是
Vo = VREF * (255*D1+D2)/65536而且,通过改变R1、R2的比例也是无法得到需要
的结果的,所以不是在V1=V2时不行,而是所有的V1、V2得到的都不是需要的结果。

我分析中将PWM等效为DAC没有提到滤波是为了简化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本质上
是如何将两个8位DAC叠加得到一个16位DAC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H:
前面有网友说两个pwm占空比相同时得到的输出不是需要的结果,下面是我的分析,
如果可将pwm输出等效为dac的话,那么不存在前面说的问题,我分析错了吗?

修改:
但v1=v2时,又确实有vo=(255v1+v2)/256=v1=v2的结果。
又改:
哦,错了,我们需要的是 vo = (256*d1+d2)/65536 vref,而上面是vo=(255*d1+d2)/65536 vref

哥们你 R1=255R2 ?

vo = vref*(256*d1+d2)/(2^16) ←正确

最开始我已经在24楼说过了,看来大家都只关注LZ的发言了,那我就划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哥们你 r1=255r2 ?

事实上,设 R2 = xR1,有
Vo = (xD1+D2)/((1+x)256)*Vref
如果要凑分母,x取255,要凑分子x取256,但不管如何都得不到正确的结果。

其实我们想要的不过就是 Vo=V1+V2/256这样一个结果,用一个加法电路不就行了吗?

网友:
Vo = (xD1+D2)/((1+x)256)

   = Vref * (xD1+D2) / (256+256x) <-没错啊

2^8 = 256 != 255 !

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取 x取255 ?

网友:
x取255,则分母是 (1+x)*256=(1+255)*256=2^16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3645&page=1
数码之家好像有个比较简单的,用51做的

楼主:
这个方案不能实现放16位的WAV文件。

网友(2010-11-13):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呵呵,楼上可以假设,高8位寄存器和低8位寄存器的值都是8f,即16位的8f8f,这时候的输出应为(8f8f/ffff)*5vref=32639/65536*5=2.4901v
但是此时电路的输出却是2.5v(不是“约等于”哦。。),这个你做何解释呢?

我觉得这里这个问题的来源是关于PWM的满幅度输出是不是100%,即0x00到0xff输出的占空比是多少。一般0x00,都是输出0%,而0xff呢,是255/256还是100%?
即0xff的输出是[100%]还是[255/256],如果是100%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PWM无法输出精确的50%,0x7f对应的不是精确的50%,而是127/255。
如果0xff的输出是[255/256],那么0x8080对应的才是50% ,而0xffff对应的最大值也不是100%,而是稍微小于100%,即不是5V

网友:
赞成马老师的观点,用PWM作为DAC,本身成本低,还容易实现直接数字功放级,效率也比较高。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觉得这里这个问题的来源是关于PWM的满幅度输出是不是100%,即0x00到0xff输出的占空比是多少。一般0x00,都是输出0%,而0xff呢,是255/256还是100%?
即0xff的输出是[100%]还是[255/256],如果是100%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PWM无法输出精确的50%,0x7f对应的不是精确的50%,而是127/255。
如果0xff的输出是[255/256],那么0x8080对应的才是50% ,而0xffff对应的最大值也不是100%,而是稍微小于100%,即不是5V

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取分母是255。0-255一共256个,那么0= 0%,128=50%,255=99%。有0为何还需要100%? 100%-0% = 1。
当有2个PWM的时候,A负责高八位,B负责低八位,这就可以了。

网友:
不做实际产品的人根本不知道性价比的重要

3块钱IC, OTP,  42M DSP 内核, DAC双通道,带  DAC—PWM AMP,直推喇叭

网友:
好东西,记号一个。

网友:
不错的东东,mark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L:
不做实际产品的人根本不知道性价比的重要
3块钱ic, otp,  42m dsp 内核, dac双通道,带  dac—pwm amp,直推喇叭

引用图片

这块芯片我用过,已经有几个产品上用了。不过只是“用”,没有从低层开发,是二次开发的使用。国内有N家小公司靠这片芯片吃饭,但是做的东西不怎样,根本没有发挥此芯片的真正的性能,语音质量不行。

这个芯片有2路16位的DAC的确不错,可是使用上有以下的不足:

1。由于芯片的储存量不是“海量”,所以必须使用压缩格式的WAVE文件,才能保证所谓40秒、80秒的存储量。以下就是由这个关键点造成的。

2。国内的开发人员,实际对压缩和解压的算法并没有深入的研究,算法的实现通常有问题。
3。要在PC上对WAV文件做压缩处理,然后再写到芯片,而且是一次性的。这对于需要更换语音的应用就不方便了。更换语音就以为者原来的系统扔掉。
4。芯片在放语音于前需要做“解压”工作,这个对这块芯片实际是很难做好的,当采样频率比较高,比如22K以上,解压的时间已经跟不上放音的需要了。而22K只是广播级的语音质量
5。合成器只能放点标准的MIDI音乐,PC上做的扩展的midi音乐,在它上面是不能放的。另外人的声音、歌曲等MINI是做不出的,只能做些音乐。

    由于以上几点,尽管这块芯片便宜,但是输出的音质和音乐效果有限,所以只能在什么玩具、电饭锅等低挡应用中使用。稍微高挡的应用(比如公交车车上的报站器---既能报站,还能放各种广告、背静音乐、音频数据需要方便的更换)就不适合了。

    您没有看我LZ位的要求:是达到 44.1k 16位的音质。单靠这块芯片有点危险。

    另外的可能性是使用这块芯片读SD卡,利用它本身的2路16位DAC,是可以做到LZ位的要求的,但要考虑软件空间是否能放下文件系统,以及R芯片内RAM的大小。但我没有找到国内提供开发工具的代理。【146楼】icecoli,你能提供点信息,或提供开发的工具和资料,我可以购买一套玩玩。

网友:
一直以为pwm和sigma delta是一回事 1bit dac

楼主(2010-12-29):
本方案已经比较完美的实现了,见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76051&bbs_page_no=1&bbs_id=1003

网友(2011-02-16):
呵呵,不错,正在用STM8来做。

网友(2011-08-03):
已经实现了SD卡上FAT文件系播放BMP图片的功能,下个目标是放WAV音乐,但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是怎么保证数据不断流,因为我试过将SD卡读写和文件系统做最大的优化读一个扇区也要花1.38ms,这样怎么保证44.1k 8-bit 的速率?

网友:
回复 网友M:
已经实现了sd卡上fat文件系播放bmp图片的功能,下个目标是放wav音乐,但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是怎么保证数据不断流,因为我试过将sd卡读写和文件系统做最大的优化读一个扇区也要花1.38ms,这样怎么保证44.1k 8-bit 的速率?

如果是8b/44.1k, 2通道的wav, 保证不断流, 播放速率要大于44.1*8*2/8=88.2B/ms, 读一个扇区要1.38ms, 即读文件速度是512B/1.38ms=371B/ms, 读文件速度大于播放速率, 够了. 播放16b/44.1k, 2通道的wav也完全没问题.

网友:
我这段时间也在琢磨这个PWM变DA的方法,关注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N:
谢谢你的指正,我今天做出来了,音质还不错。开始想法有误,我一直以为要读完一个扇区512B再去播放,放完了再去读,这样计算的话中间要停1.38ms肯定不行。当时也考虑过开辟一段FIFO一边读一边放,利用中断来更新PWM数据,但又担心中断会冲乱SD卡的操作时序,以为SD卡在读扇区的时候不能被打断。呵呵!!!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和SD卡连结的SPI总线是工作在主机模式下,也就是说在读的过程中被打断了也没关系,进入中断程序后SPI的CLK也是停止的,等忙完了中断回到原来的位置继续读并不能受引响。不过现在我只是播放8BIT 22K的WAV文件,我试了44K但效果差不多,我想主要是PWM的基频有限,20M主频/256=78K左右,基频还不到44K的两倍。再说1.38ms是只读一个扇的时间,不包括文件系所花费的时间。

网友(2011-10-11):
回复 网友M:

512b是MP3

网友(2012-01-05):
mark,以后再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马老师请教您个问题,您写的这段话我不太理解重复3-4次这样输出的电压是不是比例不对了啊?

代码充分发挥AVR的性能,尽量提高PWM波的频率(8000000/256
= 31.25KHz),采用将一个数字音频采样点重复3-4次(多次PWM产生同一个音频点)的方

网友(2012-02-04):
看看我的插卡音箱,我告诉你用3元成本实现的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马老师:
我尝试用adc 对声卡输出音频8位采样再用pwm回放但是噪声较大(PWM 播放片内8位wav数据没有噪声),请问应该对输入做怎样的处理。

网友(2012-10-1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回复 楼主:
如果用16位的pwm实现44k的da,那么定时器时钟要达到2884m!

谢谢,这份英文资料很有用

楼主:
32位MCU的价格和性能越来越好,可惜真正会玩的,并且是玩的好的朋友越来越少。悲哀!

网友(2012-12-12):
膜拜学习了,pwm&da

网友O(2013-06-17):
单声道还行,两个声道就更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单声道还行,两个声道就更麻烦了。

AVR的话,M128肯定可以实现。51架构的MCU,STC,10月推出的芯片也可以实现。STM32、M051肯定可以。
基本条件为:有4路8位PWM输出,带SPI硬件接口。系统时钟工作在44100*256 = 11.2896M。SPI的时钟在5M以上。

网友(2018-05-25):
谢谢!留着怀疑,回去研究一下。。。

网友(2019-04-12):
又是一座古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