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verilog写一个单稳态触发器?

楼主(2010-09-25):
输入信号为A(不定期产生一个上升沿),clk(时钟),输出为Aout,

需要的是每个A的上升沿的下一个clk 的上升沿开始,输出一个宽度为clk周期的方波

always (posedge A)
begin
    @(posedge clk)Aout=A;
    #1 Aout=0;
end

这样的话可以吗?#1在实际当中会产生一个clk宽度的延迟吗?

网友:
用个计数器就行了!
先用一时钟同步A信号,检测A的上升沿

reg [2:0] A_buf;
wire A_flag;

//同步A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_buf <= {A_buf[1:0],A};
end
assign A_flag = (A_buf == 3'b011)? 1 : 0; //上升沿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A_flag )
   begin
      Aout <= 1;
      Cnt <= 0;   //计数器
   end
   else
   begin
      if( Cnt < WIDTH) //周期宽度
      begin
          Cnt <= Cnt + 1;
          Aout <= 1;
      end
      else
      begin
          Aout <= 0;
      end
   end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麻烦啊...⊙﹏⊙b

懂了,这个是把A的边沿信号,变成了A_FLAG的电平信号了~~~哈哈~~

楼主:
LS的哥们啊,我仔细看了你那个程序,编译的时候说assign A_flag只能用到net类型上,需要把A_flag改为trireg类型~~~

而且我要的是1周期的脉冲,写成这样不是更好吗:

trireg [2:0] A_buf;
trireg A_flag;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_buf <= {A_buf[1:0],f_en};
                end
        assign A_flag = (A_buf == 3'b011)? 1 : 0; //上升沿
        assign A_out = A_flag;

不就OK了嘛?...A_FLAG的周期恰好本来就是一个clk~~哈哈

网友:
不好意思! 我随手写的。 A_flag 是应该wire 类型

程序的意思就是可以现实任意周期,如你只要一个周期那用A_flag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