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GPS无数据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0-09-25):
应朋友推荐 刚买了 C3 470C 马上测试居然没有数据输出郁闷死了 用串口  及相关软件都不行 联系了商家 回去测试  付了快递费 郁闷

网友:
在这里买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就是在此地买的

网友:
说实话,我没看懂楼主说什么

网友:
积分只有7分~马甲吧~

网友:
很可能是9600的模块,软件是4800的。

网友:
估计是软件设置的问题  不是模块的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用了USB转的串口线,建议使用原生串口试一下

网友:
建议楼主排除一下问题:回复【8楼】gzhuli 咕唧霖
很可能是9600的模块,软件是4800的。
极有可能

楼主:
论坛也是用USB串口测试,而且我的串口接其他的器件可以用。

楼主:
但说不懂得如何测试。并且,我们的技术人员反映,你好像没有兴趣听技术人员的解释与沟通。???????????????

网友:
估计串口线用错了,例如2,3线是否交叉。

网友:
USB转串口很容易出问题的,并不稳定,我刚收到时也是没有数据,用示波器一看,发现是串口转接线的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
刚买回来 怎么也没有输出
然后 我就用SiRFFlash刷了下
重启了下 就好啦:)
一开始 收不到数据
拿到串口时 用gps测试软件 效果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