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颜色显示不对

楼主(2010-09-25):
我用AVR128驱动一个240*320的屏,在直接给0XFFFF的时候,可以刷成白色。
可是为什么读取BMP的时候白色就变成了黄色,而淡蓝色就变成绿色了呀!
我的程序是先读取三个字节然后变成565的。下面是程序:
if(color_byte == 3)   //24位颜色图
  {
    switch ( rgb )
{
case 0 : tmp_color = buffer[count]>>3 ;
color |= tmp_color;
break ;

case 1 : tmp_color = buffer[count]>>2 ;

tmp_color <<= 5 ;
color |= tmp_color ;
break ;

case 2 : tmp_color = buffer[count]>>3 ;
tmp_color <<= 11 ;
color |= tmp_color ;
break ;
}

  rgb ++ ;
  }
if(rgb ==color_byte)
   Print(x,y,color);//如果直接给个0xffff可以是白色的,可读取BMP的时候显示的是黄色的。
还有8M的晶振是不是刷屏很慢呀!!显示一张240*320图片要3到5秒呀!!有什么办法解决速度问题呀!!
希望大家能够帮帮忙,帮我分析下这两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RGB顺序反了 检查初始化程序中的RGB顺序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rgb顺序反了 检查初始化程序中的rgb顺序设置

应该是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我把RGB换成BGR的时候  颜色变了  但还是与原图不一样呀!!
我用的屏是ILI9325的....

网友:
/*********************************************
RGB颜色混合
入口参数:R(红色分量)0-255,G(绿色分量)0-255,B(蓝色分量)0-255
出口参数: 按R5-G6-B5格式混合后的16位颜色码。
说明:将电脑上常见的R8-G8-B8格式转换成8位单片机常用的R5-G6-B5格式。
**********************************************/
uint RGB(uchar R,uchar G,uchar B)
{
        return((uint)(R&0XF8)<<8|(uint)(G&0XFC)<<3|(uint)(B&0XF8)>>3);
}

网友:
硬件连接错位了?

网友(2012-09-06):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显示是白色,读出来变成黄色的了!

网友(2013-01-13):
那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