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ND flash 读数据问题

楼主(2010-09-25):
在使用256m flash时发现flash中的数据存在问题,我使用的flash型号是S29GL256M:

FLASH存放的正确数据
00 00 00 00 e0 9c 44 44 44 8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9 10 20 20 20 10 0f 00 00 00 00 00
读出来错误的数据
00 00 00 00 e0 e0 44 44 44 4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9 09 20 20 20 20 0f 0f 00 00 00 00

不知道给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很有规律的出现第二个数据与第一个相同??
原理图如下,还请给位大侠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一个NorFlash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像是低八位数据线和高他八位的数据线连在一起了似的

看你给的图  数据线 好像没接似的

网友:
这个Flash是8位的还是16位的?
会不会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