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jf2410烧写nand flash时出现错误,ERROR:can't find the file?

楼主(2010-09-25):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是不是你的目标文件路径中有空格一类的?
尝试用双括号将它括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路径中没有空格啥的,我是将sjf2410和2410loader.bin都放在了C盘的system32里边,这样可以吗?原来还是错误检测不到cpu,后来没有检测不到cpu的错误就是找不到文件的错误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哦!!现在找不到文件的错误解决了,主要是我路径没放好,现在是变成检测不到CPU了??这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