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 IR2130 自举电容

楼主(2010-09-25):
问题:
  1.  使用IR2130 控制无刷电机,芯片供电15V,信号5V ,驱动IRF75NF75, 自举电容 1uf 陶瓷电容,二极管使用1N5822.
      不知道有问题不?感觉自举有问题,电机不转。

  2.  1N5822 导通电阻有100欧姆。

网友:
电机工作电压应该在48V之内吧    自举1N5822 提供boost电容充电通路,及反向隔离

楼主:
TO  :  bbssr

电机工作电压我使用的24V,  自举1N5822 提供boost电容充电通路,及反向隔离 这个我清楚。
我不知道 1N5822 用在这里是否合适,因为我测量1N5822 导通电阻有100欧姆,好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