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寸tft 不亮

楼主(2010-09-25):
想问下,7寸屏直接插到2440上是否立即会亮

网友:
只要led驱动电压达到7寸的要求,就会背光亮
要想显示图片还要调时序

网友:
你直接给7寸的屏上电就可以 但是是白色的 要看有什么功能 不妨看看我们的www.mcutech.cn

网友:
楼主贴你的液晶的文档吧 我学习下 任何液晶要工作都是有一定的时序控制的,对你的Arm9你必须做相关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