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公布的大学计划中基于VHDL的PS2的IP核

楼主(2010-09-25):
有谁使用过Altera公布的大学计划中基于VHDL的PS2的IP核?
有些不懂。
void alt_up_ps2_init(alt_up_ps2_dev *ps2)
这里面的参数是个什么?具体怎么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过,只是依据以前其它IP核的使用经验猜想的,供参考一下)
alt_up_ps2_init 初始化PS2核中的相关寄存器
alt_up_ps2_dev *ps2  这个的含义可能是将PS2的硬件地址映射至该设备地址上,便于后期软件调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初始化的时候是要确认你的PS2设备是鼠标还是键盘,看看代码就可以知道的。
参数是利用open dev相关函数打开的设备,其实就是一个设备结构体。
看HDL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