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uct结构的问题~!

楼主(2010-09-25):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lloc.h"
struct name_list
{
      char name;
      char sex;
      char age;
      struct name_list *next;
};
/*typedef struct name_list *usr_tab;*/
void main(void)
{
     char i=0;
     char *p;
     struct name_list *usr_tab;
     p=usr_tab=(struct name_list *)malloc(sizeof(struct name_list)*100);
     printf("\n\nlist sizeof:%d\n",sizeof(struct name_list));

    for(i=0;i<40;i++)
     {
        usr_tab->name=i;
        usr_tab->age=i;
        usr_tab->sex=i;
        usr_tab=usr_tab->next;
      }

   usr_tab=p;
     for(i=0;i<40;i++)
      {
         printf("No:%d name:%d age:%d sex:%d \n",i,usr_tab->name,usr_tab->age,usr_tab->sex);
         usr_tab=usr_tab->next;
       }

   printf("/*------------------------------------------*/\n");
   getch();

}
输出的结果总是不对,不知道错在那里了。总查不出来郁闷,前面几个输出的结果是对的但到了后面就是错的

输出的结果 (原文件名:123.JPG)

网友:
usr_tab=usr_tab->next;
        ~~~~~~~~~~~~~~~

网友:
对了才怪,usr_tab=usr_tab->next;

网友:
如果阿莫能够更新下论坛,把代码的缩进也添加上就好了,没缩进的代码看起来很别扭。

网友:
把TAB换成空格就有缩进了。
不过标准的做法是用< pre >标签把代码包起来就行了。

<pre>#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lloc.h"
struct name_list
{
        char name;
        char sex;
        char age;
        struct name_list *next;
};
/*typedef struct name_list *usr_tab;*/
void main(void)
{
        char i=0;
        char *p;
        struct name_list *usr_tab;
        p=usr_tab=(struct name_list *)malloc(sizeof(struct name_list)*100);
        printf("\n\nlist sizeof:%d\n",sizeof(struct name_list));

        for(i=0;i<40;i++)
        {
                usr_tab->name=i;
                usr_tab->age=i;
                usr_tab->sex=i;
                usr_tab=usr_tab->next;
        }

        usr_tab=p;
        for(i=0;i<40;i++)
        {
                printf("No:%d name:%d age:%d sex:%d \n",i,usr_tab->name,usr_tab->age,usr_tab->sex);
                usr_tab=usr_tab->next;
        }

        printf("/*------------------------------------------*/\n");
        getch();

}</p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usr_tab=usr_tab->next;
错在那里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usr_tab=usr_tab->next;
错在那里了,谢谢!

你给next赋值了吗?

楼主:
也就是说链表不能先分配连续空间,在使用,只能一次分配一个记录的空间然后连接起来??

网友:
改这样试试:
<pre>        for(i=0;i<40;i++)
        {
                usr_tab->name=i;
                usr_tab->age=i;
                usr_tab->sex=i;
                usr_tab->next=usr_tab+1;
                usr_tab=usr_tab->next;
        }</p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