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公司扫仓库,我捡了根线,大家看下能修不?

楼主(2010-09-25):
应该是这个 西门子ST 200 PLC上用的吧  ,我只是看到板上有CP2102   USB,串口,,,,测试部的兄弟说连不了电脑了,打算丢了,我说给我吧,修好了就归我了,,,,,我只想把它改装成USB转串口线,,,,看了下,它串口的接线不和我们一般的接法不一样。当然我也不知道哪坏了,USB找不到设备

不知道是不是CP2102坏了

网友:
如果找不到设备,而且USB端的连接没断的话,你恐怕就只好换CP2102了,可以去找新华龙去买,我以前批量过,5块多的说。

网友:
这东西用过,本来就是不耐用的国产货,容易出问题,算了吧。

网友:
PPI应该是用在ST 200 PLC上的!你用在PLC上看好不好使不就行了!串口输出一般是485  DB9针中 3-A  8-B  5-GND

楼主:
5脚它啥也没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