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6675温度程序

楼主(2010-09-25):
MAX6675温度程序本来写了很久都不正常,硬件连接是正确的,源码如下,数码管是共阳显示的,请高手纠错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ode unsigned 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sbit SO=P1^0;;;;;6675的7脚
sbit CS=P1^1;;;;;6675的6脚
sbit SCK=P1^2;;;;;6675的5脚
uchar StrTab[4],disnum,id,item;
char EPdata;
int dat0;

void delay_ms(int ntimes)
{
int delayi;
while(--ntimes)
{
for(delayi=0;delayi<1000;delayi++)
{;}
}

}
/**************************************************************
//FUNCTION:delay_ms(uchar ntimes)
//parameter: nTimes--延迟的微秒数
//sample:delay_ms(10);
//cai 2006.05.20
//*************************************************************/
void delay_us(int ntimes)
{
int delayi;
while(--ntimes)
{

}
}
/********************
初始化定时器1
***********************/
void Init_Timer1(void)
{
    TMOD |=0x10; //定时器1用于动态扫描
    TH1=0xF8;    //初值
    TL1=0xf0;
    ET1=1;
    TR1=1;
EA=1;

}

void Displaypro(void)                              //温度显示
{

            StrTab[0]=tab[dat0/1000];
            StrTab[1]=tab[dat0/100%10];
            StrTab[2]=tab[dat0/10%10];
            StrTab[3]=tab[dat0%10];

}

/********************************
//读取MAX6675
*********************************/
void Read_6675()
{ uint i;
int dat_temp0;
  i=0;
  dat_temp0=0;

  CS=0;
  delay_us(220);
  SCK=0;
  delay_us(220);

  for(i=0;i<16;i++)
  {
   SCK=1;
   dat_temp0=dat_temp0<<1;

   if(SO==1) dat_temp0=dat_temp0|0x01;

   SCK=0;
   delay_us(220);
  }
  CS=1;
  dat_temp0=dat_temp0<<1;
  dat_temp0=dat_temp0>>4;
  dat_temp0=dat_temp0/4;

  dat0 = dat_temp0;

}

/***********************************************
键盘操作
设定
**********************************/

/* *******************************
//显示
*********************************/
void Time1_isr(void) interrupt 3 using 0//定时器1用来动态扫描
{
    TH1=0xF8;//重入初值
    TL1=0xf0;
    switch (disnum){
     case 0:P2=0xFE;P0=StrTab[disnum];break; //分别调用缓冲区的值进行扫描
    case 1:P2=0xFD;P0=StrTab[disnum];break;
    case 2:P2=0xFB;P0=StrTab[disnum];break;
     case 3:P2=0xF7;P0=StrTab[disnum];break; //分别调用缓冲区的值进行扫描

    default:break;
}
disnum++;     //扫描3次,使用3个数码管
if(disnum==4)
   disnum=0;
}

/*********************************
主程序
**********************************/
main()
{

uchar i;
Init_Timer1();

while(1)
  {

//读取MAX6675的温度值
    Read_6675();

    Displaypro();

    for(i=0;i<50;i++) delay_ms(200);

  }
}

网友(2013-06-15):
这个芯片用K热电偶能稳定到多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