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通讯失败

楼主(2010-09-26):
现象描述:
    上位机(工控板,wince系统)和下位机(我们公司产品)通过以太网通讯,双绞线(5类线,交叉)直接连接。经过测试(实验室环境)发现有一定的概率发生通讯不上的情况,表现为上位机ping自己能ping通,但是ping下位机无法ping通。此时若采取如下措施可以恢复通讯(即ping通下位机):
    1. 重新插拔一次网线;
    2. 单独重启上位机;
    3. 单独重启下位机;

提问:
    1. 什么原因?
    2. 是不是使用双绞线交叉后直连这种通讯方式引起?
    3. 和上下位机的脉冲变压器或者PHY是否相关?

网友:
ping 自己没用的,那是环路地址。。

问题与ARP有关。看看ARP表

是同一网段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一网段,大多数情况都正常,仅仅是偶尔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