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K 数据解码问题? 无线通讯过程中数据纠错算法

楼主(2010-09-26):
在用到433.2M 的无线传输过程中,老是出现数据传输错误的情况,导致数据丢帧,从灵敏度和功率上看也满足要求。
想从软件角度上分析上看能否降低丢帧率,
现在解调芯片是把FSK信号变成0 1 信号通过一个管脚输出,MCU解码的时候是通过一个输入捕捉口来检测高电平和低
电平持续的时间,由于预先已经知道传输速率,所以可以通过这个持续时间来判断当前传输的是0 还是  1 ,
(因为FSK方式传输1个0 是一个高电平 1 个低电平,传输一个 0 是一个低电平一个高电平)
每个bit 的判断时,有加20%左右的冗余,比方说如果传输1 的时候是1ms 高电平1ms低电平,那判断的时候只要收到了
1+-20%ms 的高 和低就认为是正确的,如果不在这个范围内就认为出错了。这样的话如果传输了80个bit,中间出现一个错误
就整个丢掉,导致丢帧。

但是传输过程中还有没其他的方法来保证传输过程中就算出先点错误也能纠正过来呢?

网友:
有点本末倒置的感觉。
你这样的情况,首先以及最重要的问题查找造成错误的根源,解决之。。并不是纠错。
如果不是很高级的应用,简单的纠错算法是无济于事。

楼主:
现在从示波器捕捉到的解调后的电平,确实是发现解调错误的情况,有时候一帧数据出现一个bit 的错误,就导致整个帧信息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