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最小输入信号时多少呢?可以无限小吗?

楼主(2010-09-26):
一直以来都有这个疑问。
如果是单电源供电,NPN管子形式的输入级运放。他的输入最小阀值电压是多少呢。假定CMRR无限大。且输入失调电流为0 也不考虑输出失调的情况下。
资料上好像一直没有说这个资料。有人说是无限小。
那么如果是这样。我感觉运放第一级放大电路不会工作啊。我感觉应该是有个电压阀值的。这个电压必须保证第一级三极管发射极正偏。如果是这样。那岂不是需要的阀值电压还很高。0。7v 。0.3v。 0.1v还是更低呢。

这个问题纠结了我很久。希望有人解释下。

网友:
运放有个指标:Voffset(或Ioffset)
运放本身具有的输入偏置电压,
如果你施加的信号小于这个参数,当然就看不到了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运放都具有内部偏置电压回路?
那我给一个运放加上电源。然后再同反向端都加上一个电阻到地。为什么量不到这个偏置呢。

网友:
Voffset可以这样测量:
把运放搭成跟随器,输入接地,此时的输出一般可以认为是Voffset

网友:
应该了解一下输入失调电压

网友:
运放差模输入信号理论上可以无限小,实际上受限于噪声电压Vn,和失调电压是两码事。
失调电压是相对固定的,例如Vos = 1mV的运放,还是可以放大10uV信号的,只不过会当成是1.01mV来放大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了解一下输入失调电压

回复 网友B:
运放差模输入信号理论上可以无限小,实际上受限于噪声电压vn,和失调电压是两码事。
失调电压是相对固定的,例如vos = 1mv的运放,还是可以放大10uv信号的,只不过会当成是1.01mv来放大而已。

我理解错误
谢谢楼上2位指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真的很厉害。

这个道理我是最近才明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运放差模输入信号理论上可以无限小,实际上受限于噪声电压vn,和失调电压是两码事。
失调电压是相对固定的,例如vos = 1mv的运放,还是可以放大10uv信号的,只不过会当成是1.01mv来放大而已。
你这个说法是对的。但是不是我问的问题。
举个例子:
单电源供电时候,如果假定运放为理想的,LM358可以放大的信号可以做到uV级别,因为他第一级为PNP型输入。内部偏置电流可以从VCC上得到。
OP07手册上写Vos最小30uV,但是他加上了前提条件必须+ -15V供电,如果我把OP07单电源供电呢。就不行。如果我把OP07非要接成单电源供电。要想工作在放大状态,就必须输入足够的电压。让他第一级电路能工作起来。
那么为什么有些运放就可以呢。单电源供电,他也能做到Vos 在uV级。很困惑!内部提供了一个偏置回路?好像也不是这样的吧!
老鸟说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再仔细看了一遍你的问题,你原本的问题应该是最低共模电压是多少吧?我理解成最小差模电压了。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和Vos也没有关系的,Vos只是差模输入误差。
共模电压范围在手册上有指出的,例如OP07在±15V供电时,输入电压范围Input Voltage Range典型值是±14V,即-VCC + 1V ~ +VCC - 1V。
轨到轨输入的运放,输入电压范围就是-VCC~+VCC,甚至可以略微超出这个范围。
但即使不是轨到轨输入的运放,例如LM358,它的输入电压范围也是可以到-VCC~+VCC - 1.5V的,这种就是所谓的可以单电源供电的运放:单电源供电时最低共模输入电压可以为0V。

这是LM358的内部电路,你看一下就知道为什么可以到0V了:

LM358 (原文件名:1.png)

网友:
单电源,轨至轨的就行了,不是轨至轨的是不行的,当然不考虑其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高人的回答。我还是不明白,不是轨到轨的运放。也不是想LM358那样PNP 输入结构的运放 单电源供电的时候 是怎么去放大 0.1mv

的信号的。或者更小。一下子忘记这个运放的型号了。记得两年前碰到过,疑惑了很久,后来忙别的去了 把这事给忘了。现在想彻底搞

清楚! 这种情况的运放他的输入级内部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
其实这个问题 看似很简单,但是感觉对运放选型很有帮组。
为什么有些时候需要双电源。为什么有时候需要单电源。为什么有时候可以用不对称电源?为什么有时候不可以用不对称电源?通过探讨这个问题。可以彻底搞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谢谢高人的回答。我还是不明白,不是轨到轨的运放。也不是想lm358那样pnp 输入结构的运放 单电源供电的时候 是怎么去放大 0.1mv
的信号的。或者更小。一下子忘记这个运放的型号了。记得两年前碰到过,疑惑了很久,后来忙别的去了 把这事给忘了。现在想彻底搞
清楚! 这种情况的运放他的输入级内部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你要把共模电压和差模电压分开,你说的0.1mV,是共模电压还是差模电压?
如果是共模电压,单电源供电,那么只有LM358这种或者轨到轨运放可以工作,OP07是不能工作的。
如果是差模电压(开环状态下),只要共模电压在允许的范围内,就可以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gzhuli 咕唧霖
的解答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

比如说同相端输入负反馈放大电路,同相端输入0.1mV的电压。结成闭环放大。单电源供电。这种情况运放内部第一级怎么工作的呢。如果是NPN输入结构。那么这个三极管的发射结偏置电流,从哪里来的,输入信号提供的吗?显然不是吧 输入信号才0.1mV。

网友:
回复 网友C:

按你的描述就是不能工作。一般NPN输入结构的运放至少要-VCC + 1V以上的共模输入电压才能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我的确看到过能工作的运放。过了很久了忘记了他的型号好像是日本的。很郁闷。不然找出来看看他的内部图就明白啦。郁闷得很

网友:
NPN输入结构应该不能工作吧,至少前级三极管就不能被偏置

楼主:
感觉是这样,如果内部提供偏置呢。但是我很奇怪,如果是这样,那么输出的时候他用什么方法把偏置减去了,个人感觉技术上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很想看看这样的运放内部结构!这里有人了解过这个吗?

网友:
TDA2822,可以零输入,内部有偏置,输出中点电压。

网友:
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实际情况就不是那回事了,影响的因素太多。

网友:
觉得楼主过于纠结运放内部,对于应用来讲,大可不必。因为运放的常用指标已足够用于使用。

既然提到最小输入信号,那么运放的作用就是放大。猜测楼主的问题也许是,运放到底能够放大多少倍?

1、失调电压 决定运放的放大倍数。输入信号理论上可以无限小,但是放大倍数取决于失调电压(信号放大同时,失调电压也放大)。

2、带宽积 决定需要放大信号的频率大小。

3、输入偏置电流,以前以为这是个很无用的指标。因为大多运放这个指标极小,可以忽略它。其实,运放工作需要提供一个工作电流,

就是它,否则运放或者仪表放大器不工作。

4、运放的工作电平。不知这个称谓合适否?比如双电源工作电平就是0V,单电源一般是Vcc/2。
---------------------------------------------------------------------------------------------------------------------
看到许多大侠显身此帖,把自己对运放理解整理一下,以其得到指正。

网友(2013-12-19):
MARK   好后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