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没有大虾用过LCDDA这样的模块!来看看我

楼主(2010-09-26):
我用的是Toshiba的ARM9芯片,内部有一个LCDDA模块,也就是LCD Data Process Accelerator,这方面的资料非常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能够帮到我,谢谢了,我主要是不清楚如何配置内部的寄存器,让这个模块正常工作起来,以前没用过这么复杂的模块,出丑了

网友:
带点绘图加速把,像显卡一样,还是去看看手册,技参,例程吧。你问这样的问题,基本等于白问。

楼主:
是呀,我只是想找个人讨论讨论,如果有当然最好,我这里有手册,其他什么都没有,例程要自己写,呵呵,所以摸起来比较累

楼主:
这是这个模块的一个功能的框图 (原文件名:example.JPG)
我有点搞不明白图中的虚线是什么意思?和实线比较?

网友:
意思就是(看图说话,仅供参考) cpu或dma控制器把数据从内存的一块区域中送到 TMPA901的内部ram,然后LCDDA数据(图像)放大或缩小后送到内存中的显存区域供LCD显示,虚线就是别处理前和处理后的数据路径而已.

楼主:
呵呵,还是很感谢楼上。。toshiba的东西在国内参考非常少。。真悲剧,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去试探,真是惨啊

网友: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举一反三,本质都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因为么有1,所以反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