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T的lm3s分支的IAREWB移植版本

楼主(2010-09-26):
这两天听说了RTT,RTT也是一个看上去不错OS,功能比uc/os好(解决优先级翻转问题,支持抢占和时间片轮转调度),至于性能和稳定性如何,有了好的移植版本再测试。

IAREWB在商业开发中用的比较多,网上还找不到RTT的IAR移植版本

因为实在找不到,自己动手搞了搞:
1 替换新的stellrisware驱动库,以便支持tempest class器件
2 建立IAR的PROJECT,仿照KEIL的PROJECT添加各种目录和文件,在project的option里面添加各种头文件的目录(使用相对目录)
3 编译时一推堆的warning,可能是由于文件换行格式引起的,简单删除错误行然后再添加上去搞定
4 context.s使用了keil汇编器的一些语法,改成IAR的汇编语法,编译通过
5 finsh的符号表,编译时有warning,貌似没有分配,不知道咋搞,一会儿再研究。。。
6 测试。。。。

正式的官方版本,建议开发人员尽快添加!

如果RTT经过长期测试表明确实稳定可靠,建议商业开发适量收费,这样RTT就可以一直发展完善下去,商业开发也有技术支持保证。

网友:
收费那也要有人肯给才行呢。

网友:
RT-Thread的开发模式采用开源方式的开发,所以如果lz觉得自己的修改稳定了,完全可以申请提交权限,然后把修改的部分提交到svn中。

另外,IAR的支持在RT-Thread的各个发布版本中都零星的有一些(但不完善,工程太多维护不过来),例如context.S就有相对应的context_iar.S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