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义隆单片机最简单的开发环境需要些什么东西?谢谢

楼主(2010-09-26):
就像avr一样,最简单的环境,就是icc+usbasp+最小系统就可以了。不知道义隆的如何?谢谢!
芯片是EM78P520

网友:
义隆的大部分是OTP的,需要仿真器和烧录器的.

楼主:
请问楼上,如果是otp,是不是说,在开发的过程中,会耗费很多芯片来做实验?因为写过一次后就不能再写了。

网友:
是的,但是你开发可以用仿真器来调试程序了,就不会耗费很多芯片来做实验了!

网友(2010-11-01):
一直在用义隆的,感觉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