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总线,各位是怎么防止8KV的静电干扰的?

楼主(2010-09-26):
SPI总线,各位是怎么防止8KV的静电干扰的?

网友:
静电一般都是打设备表面的,你的SPI总线引出来的话,报上皮就没事了啊

楼主:
我的SPI总线上挂了4个FLASH,LCD。频繁读写时,打8KV的静电就会受到干扰了,读写不正确。

网友:
读写不正确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别死机就行了

楼主:
有时也会死机呢。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吗??

网友:
带屏蔽的排线,在ADI的仿真器见过。

网友(2018-11-07):
屏蔽接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