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现在卖的普源的1052E,还能用软升级的方式升级到100M吗?

楼主(2010-09-26):
做些小东西,发现很多时候示波器比万用表实用。想入个普源的1052E,就是看中了可以软升级到100M,性价比高。

有没有最近入这个型号而且升级成功的?

楼主:
谢谢LS的。
那就入个这个算了

网友:
上两周买了台DS1052E,回来后拆开发现模拟前级放大电路和DS1102E一样(如图右)。搞不懂这两款示波器的差别了,难道只是ADC频率不一样,还是现在DS1052E电路升级了。有知道的网友不?

DS1052E (原文件名:DS1052E.jpg)

网友:
USB要求:
1.后面的USB接口必须是USB2.0的,试过USB1.1的电脑,连USB VISA都无法识别出端口号
2.主机的USB一定要设置为计算机,不要设置为打印的

网友:
看见了!两机型模拟前级放大电路右上角是有点不同!

网友:
可以升级,用破_解版固件

网友:
打算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