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TL431 的封装结构及SOT-23-3的封装

楼主(2010-09-26):
如上图所示 12引脚有所不同
请问市场上一般的是那个版本 ???

顺便求此类封装 SOT-23-3

网友A:
看看原理图,3脚接地,1,2要短路到一块接电阻
1,2交换没关系,电路不影响。

网友:
最常用的431 SOT23封装的引脚顺序如下:
1-R
2-C
3-A

网友B:
最常用是第一种脚位      第二种也有
公司的料盒里2种都有,经常装错,有点郁闷

网友:
江苏长电,台湾UTC,TI,网站都有下载
http://www.cj-elec.com/cpzs.asp
http://www.utc-ic.com/search/aa.php
样品都可以申请的,建议不要去买零售的,这样脚位没有保障
UTC就有两种脚位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最常用是第一种脚位      第二种也有
公司的料盒里2种都有,经常装错,有点郁闷

绝对说反了。
431,做电源的常用。

网友D:
我看的TI的文档做封装,431是 CRA 432是RCA。结果老是有问题,就先用了个TO92的焊上去了,明天飞一下脚看看,,,

网友:
TO92的431引脚顺序为:
1-R
2-A
3-C
最常用的SOT23封装的431引脚顺序为:
1-R
2-C
3-A

网友:
我都是用直插的 贴片的不好找

网友(2011-03-07):
昨晚看到这个帖子,我不能确定哪个更常用。我做PCB时是参考TI的资料绘的,它有两种SOT23:TL431和TL432,分别和楼主的第一种和第二种对应。总以为TI是大家,想当然第一种更常用。结果是错的。
   TI公司的SOT-23封装的431与大多数公司的不一样,它的432与大多数公司的封装一样。我是在西安市场买了3种品牌的431,结果都与TI的432封装一致。
   晚上又查看了好多家的PDF,发现一个规律:有楼主第二种封装的公司必有楼主的第一种封装;而有第一种封装的可能没有第二种封装。因此得出结论:楼主的第二种封装更常见。
   由于3脚肯定是阳极(ANODE),所以对2、3脚短接在一起的用户无所谓了;对不直接短接的用户就要注意了。如果你看的是TI的手册,可能会误导你。

    我是要大宗采购一些431了,所以认真了一下。欢迎指教。

网友(2011-12-15):
回复 网友E:
   晚上又查看了好多家的pdf,发现一个规律:有楼主第二种封装的公司必有楼主的第一种封装;而有第一种封装的可能没有第二种封装。因此得出结论:楼主的第二种封装更常见。

有第二种封装的都有第一种封装,
有第一种封装的不一定有第二种封装.
---说明第一种封装的产品比较多才是,为啥得出的结论是第二种封装更常见?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晚上又查看了好多家的pdf,发现一个规律:有楼主第二种封装的公司必有楼主的第一种封装;而有第一种封装的可能没有第二种封装。因此得出结论:楼主的第二种封装更常见。
有第二种封装的都有第一种封装,
有第一种封装的不一定有第二种封装.
---说明第一种封装的产品比较多才是,为啥得出的结论是第二种封装更常见?

这孩子还没睡醒..........

网友(2012-06-01):
收藏先,我今天碰到了

网友:
SOT-23 没有指明引脚数量,按元件的引脚数量考虑。
SOT-23-3 指明了封装,也指明了引脚数量。。。

对于TL431来说,是一回事。

网友:
两种都有,吃过一次亏,最好把封装做成兼容的,这样哪种都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常用是第一种脚位      第二种也有
公司的料盒里2种都有,经常装错,有点郁闷 ...

去年中过一次招,搞了一天才发现有两种TL431,脚位不一样的

网友:
我买了一盘, 可能也中招了, 脚位搞错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看的TI的文档做封装,431是 CRA 432是RCA。结果老是有问题,就先用了个TO92的焊上去了,明天飞一下脚看看 ...

如果发现1、2脚反了,只要不是量产,也不必飞脚。
把它倒扣过来,轻轻地将三个引脚反向折弯到焊盘,再焊接即可。
最近,购来的SOT-23贴片三极管的b、e脚反了,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关注供货渠道,采购清单中标明封装管脚排列,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如果发现1、2脚反了,只要不是量产,也不必飞脚。
把它倒扣过来,轻轻地将三个引脚反向折弯到焊盘,再焊 ...

学了招
不知道实际操作时腿是否容易断?

网友:
引用 网友H:
学了招
不知道实际操作时腿是否容易断?

轻轻滴,试着来。

网友:
哈哈,这个问题是很郁闷的,曾经也弄得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发现1、2脚反了,只要不是量产,也不必飞脚。
把它倒扣过来,轻轻地将三个引脚反向折弯到焊盘,再焊 ...

刚来这个公司的时候用SOT23的431,用作2.5V基准没什么问题,后来在开关电源中就惨了,R和K极反了,以为自己画反了,然后第二次做板子的时候换过来,谁知随便在料盒里拿的芯片装上有的正常,有的不正常,当时还郁闷了好久,后来才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弯一次不会断的. 次数多了容易断....

网友:
这个刚刚才知道。看来只是1、2的差别,还好我最近做的板子是1、2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原理图,3脚接地,1,2要短路到一块接电阻
1,2交换没关系,电路不影响。 ...

这种是什么用法,我们也用来做门限,一般参考TI的Datasheet.国产的不少引脚相反,吃过亏,所以一定要控制好供应商~

网友:
我刚用
                  a
            r。。。。c

网友(2012-08-20):
引用 网友G:
如果发现1、2脚反了,只要不是量产,也不必飞脚。
把它倒扣过来,轻轻地将三个引脚反向折弯到焊盘,再焊 ...

方法不错

网友(2013-04-17):
一直用直插,没用过贴片

网友:
就是用贴片的老搞错,后来干脆全改为直插的了,从此之后再没错过。

网友(2013-11-06):
中招了,板子上用431做基准源,一个2.5V的没问题,另一个4.2V的因为不是短接的,出来2.7V,我是按照TI的来做的封装,应该就是封装搞反了

网友(2014-10-08):
这个帖子好老哦

网友:
这个问题 近三个月公司里犯了2次.
ZR431/TL431/TL432.

网友:
这个引脚的问题困惑了我好久,买过2次SOT-23封装的431,电源没法工作,但是拆别人板子上的同样封装的431就可以,以为买的都是假货,过了好一阵忽然想起可能是引脚的问题。

网友(2015-09-21):
我中招了,我买的就是第二种,画板子按照第一种画的。看来只能“躺着”焊了

网友:
公司以前也中过431引脚定义不一样的招

网友(2016-08-11):
中招,再次顶起提醒大家注意

网友:
吃过一次亏,有点郁闷,确认后不要换供应商。

网友(2017-12-21):
刚刚查看了TL431,用贴片的要小心了

网友(2020-07-08):
昨天刚中招,以后尽量用TO92的。

网友:
我也想不明白了,3个脚的东西,还要搞出2种引脚排列。。。。。

网友:
  中招了 前两天才更新的封装 确实第二种用的比较多,但是TI叫TL432  我们买的是CTL431和第二个封装一样

网友:
中招过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