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261的USART如何使用?

楼主(2010-09-26):
AT91SAM9261一共有3个USART,分别是USART0,USART1,USART2,假如用USART0,
1、把TXD0 RXD0使能
2、调用自带的串口的一些函数,比如说波特率产生、模式选择、接收和发送使能
3、调用PutChar()函数,

调试的时候没有反应,不知为什么?

我的疑问是:在使能接收和发送的时候,函数里面并没有US_RXEN0 US_TXEN0之类的类似单片机多串口的使用方法,
在其内存地址中,三个串口对应不同的地址,各个寄存器的偏移量是相同的。

用过的请解释下。

在ADS环境下。

#include "main.h"

void uart_init(void);
void main(void)
{
  AT91PS_PMC pPMC;
  AT91PS_USART pUSART;

  char string[] ="I Love China!";
  char *p = string;

*( AT91C_PIOC_ASR) = (1<<8) | (1<<9);  //PC8=TXD0, PC9=RXD0
*(AT91C_PIOC_PDR)  = 0xFFFFFFFF;       //禁用IO口功能,从而使能外设A
uart_init();

while(1)
{
  while(*p != '\0')
      AT91F_US_PutChar(pUSART,*p++);
}

}

void uart_init(void)
{
  AT91PS_USART pUSART;
  unsigned int clock = 48000000;
  unsigned int speed = 115200;
  unsigned int timeguard = 0;

  AT91F_US_SetBaudrate(pUSART,clock,speed);
  AT91F_US_SetTimeguard(pUSART,timeguard);
  AT91F_US_Configure(pUSART,clock,AT91C_US_ASYNC_MODE,speed,timeguard);
  AT91F_US_EnableTx(pUSART);
  AT91F_US_EnableRx(pUSART);
}

网友:
把程序帖出来

楼主:
程序已经放上去了,帮忙分析下

楼主:
在线等待解答.

楼主:
问题已经解答了。

网友:
我也在使用at91sam9261,可以一起交流交流!QQ717046727

网友(2011-05-09):
我也是用USART出现问题了,9261发出的数据不对,我用9261发"Test485",电脑上收到的是:0x15,0x4D,0x46,0x11,0x19,0x0C,0x65,我是参考DBGU的串口来配置各个寄存器的,DBGU的可以正常工作,UART0的不行,请问楼主能否发个示例代码?我邮箱:zppzq@163.com,先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