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3.5寸液晶的使用。型号S95517-AAA,控制器ILI9481,320*480大点阵

楼主(2010-09-26):
TFT3.5寸液晶的使用。型号S95517-AAA,控制器ILI9481,320*480大点阵.
买来一个液晶, 搞了2天半的时间还没让它显示起来。厂家提供的初始化程序是基于51单片机的,我的NIOS用的100M频率。
具体延时可能不太准确,但是给了充分的富余量还是不行。
有谁在FPGA上用过这个液晶的,希望指教下。
void lcd_int(void)
{
    //CMO3.5+ILI9481
  wr_comm(0x0011);
  Delay(100);
  wr_comm(0x0013);

  wr_comm(0x00D0);
  wr_dat(0x0007);
  wr_dat(0x0040); //41
  wr_dat(0x001c);//1e

  wr_comm(0x00D1);
  wr_dat(0x0000);
  wr_dat(0x0018);
  wr_dat(0x001d);

  wr_comm(0x00D2);
  wr_dat(0x0001);
  wr_dat(0x0011);//11

  wr_comm(0x00C0);
  wr_dat(0x0000);
  wr_dat(0x003B);
  wr_dat(0x0000);
  wr_dat(0x0002);
  wr_dat(0x0011);

  wr_comm(0x00C1);
  wr_dat(0x0010);
  wr_dat(0x000B);
  wr_dat(0x0088);

  wr_comm(0x00C5);
  wr_dat(0x0001);

  wr_comm(0x00C8);
  wr_dat(0x0000);
  wr_dat(0x0030); //30
  wr_dat(0x0036);
  wr_dat(0x0045);
  wr_dat(0x0004);
  wr_dat(0x0016);
  wr_dat(0x0037);
  wr_dat(0x0075);
  wr_dat(0x0077);
  wr_dat(0x0054);
  wr_dat(0x000f);
  wr_dat(0x0000);

  wr_comm(0x00E4);
  wr_dat(0x00A0);

    wr_comm(0x00F0);
  wr_dat(0x0001);

  wr_comm(0x00F3);
  wr_dat(0x0040);
  wr_dat(0x000A);

  wr_comm(0x00F7);
  wr_dat(0x0080);

  wr_comm(0x0036);
  wr_dat(0x000a);

  wr_comm(0x003A);
  wr_dat(0x0055);

/*wr_comm(0x00B3);
wr_dat(0x0000);
wr_dat(0x0000);
wr_dat(0x0000);
wr_dat(0x0011);*/

  wr_comm(0x002A);
wr_dat(0x0000);
wr_dat(0x0000);
wr_dat(0x0001);
wr_dat(0x003F);

wr_comm(0x002B);
wr_dat(0x0000);
wr_dat(0x0000);
wr_dat(0x0001);
wr_dat(0x00df);

  Delay(120);
  wr_comm(0x0029);
  wr_comm(0x002C);
}

楼主:
没有使用过这个的吗?
希望使用过的能把你的wr_comm()和wr_dat()的代码也贴上来!

网友:
对,这些东西都不是主要的,要看看你的COMMAND 的 DATA是怎么写进去,在结合你的程序才能看出有没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供电不足的问题!
我前一段时间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这个液晶的电压是2.8~3.3V的,我接了一个3.3V的电压,但是液晶有两个VCC脚, 我只接了一个,不知道够不够。
程序是怎么改都不对。

网友:
外接个3.3V给它供电

楼主:
加了,还是不行。估计液晶坏了,背光灯亮起的时候看得到里面有一条小破痕。

楼主:
确实是液晶坏了。我换了一个液晶,现在会搞了,我还以为是液晶就跟我过不去呢!

网友:
你先用51看看能否驱动成功先。
然后再代码移植到FPGA上来。

网友(2010-11-01):
能否看看完整的程序?我现在也在玩这个。

楼主:
早就没有了,买了个烂货。全删掉了!

网友:
小弟也弄了块320*480的LCD,但不会用,麻烦大家提供点资料,谢谢

网友(2010-12-08):
我也期待资料。
342095143@qq.com

网友(2011-01-21):
你的初始化不对,先不看你的命令和配置。
首先的,ili9481或者ili9320初始化的时候必须把所有的控制线先置高,然后复位LCD。
具体的可以试一下,在LCD初始化函数里开头加上:
Set_Rst;
Set_nWr;
Set_Cs;
Set_Rs;
Set_nRd;

TFT_delay_ms(50);
TFT_Reset();
TFT_delay_ms(150);

其中:
void TFT_Reset()
{
Set_Rst;;
TFT_delay_ms(50);
Clr_Rs;
TFT_delay_ms(50);
Set_Rst;
TFT_delay_ms(50);
}

网友(2011-12-13):
我一直不会使用,挺好的

网友:
我也在研究啊!!!

网友(2013-04-30):
kunnsd示波器就是用的这块屏。自己在坛子里找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