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刻蚀 - 1(气泡式)

楼主(2010-09-26):
看了 wxws 的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3598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xws&bbs_id=9999

自己也折腾一只

先用自来水测试漏水不? (原文件名:DSC00046_resize.JPG)

24V气泵,从台式吸锡枪拆下来的 (原文件名:DSC00047_resize.JPG)

气泵 (原文件名:DSC00048_resize.JPG)

换个角度 (原文件名:DSC00049_resize.JPG)

有机玻璃厚 4.5mm

尺寸 350 x 270 x 40,可以洗A4大小的板子,横着放感觉重心低一些,气泡的路径短一些

准备用三氯化铁洗板子,不会到处喷溅

准备加上一只加热器(有预留空间),和2个底座

败笔:气孔钻大了,气室会进一点水

网友:
俺也折腾折腾去

网友:
把泵架高,进水也不要紧。

楼主:
预告一下:
PCB 刻蚀 - 2(喷淋式)
使用 环保刻蚀剂

楼主:
脚座完成,上图

脚座完成,组合挺好 (原文件名:DSC00050_resize.JPG)

4片脚座,粘合成2组,厚9mm,比较稳固 (原文件名:DSC00052_resize.JPG)

气室与气孔,快速进气接头 (原文件名:DSC00053_resize.JPG)

分析气室进水原因,可能是气孔数量太多,以致小气泵气压不足进水,减少气孔数量,将5排气孔中的1排堵起试试看

网友:
不用刻板的时候洗干净养条鱼,很漂亮。哈哈

网友:
试过气泡法,板上的洞很多,很多地方严重过腐蚀,直接用手摇,板子就正常了.不知道是不是没掌握方法.反正用手摇能轻轻松松做出4mil走线,更细的没试,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漂亮,气泡均匀。

楼主:
昨天有个想法:
使用三氯化铁后,如果不回收就会沉积在底部,对下次的操作会有不良的影响,堵塞气孔和三氯化铁不均匀。
那么我可以找个大容量的宝特瓶来回收三氯化铁,在瓶盖上装2根气管,一根气管伸到刻蚀箱底,另外一根气管接到气泵的进气口,这样相当于把三氯化铁吸进宝特瓶里面,也省得弄漏斗回收三氯化铁。下次要用时,宝特瓶摇一摇后再倒进刻蚀箱里面,那就很方便了。

网友:
楼上,你加盐酸就能解决沉淀的问题,我用的三氯化铁溶液是浅绿透明的.

网友:
只要添加能溶解氧化铁的质子酸就能保证三氯化铁的稳定性
我通常用的是硫酸氢钠

网友:
气室的清洗将是个问题。

网友:
气室应该做成L型从顶部充气,这样就可以避免进水的问题.
如果嫌顶部不好看,可以做成凸字型,一样可以从底部进气
而且还可以做成分离式管型直接安放,需要时一拿就出来,方便清洗

楼主:
我有五排气孔,用氯仿把1/3/5排的气孔都点上,基本上解决了进水的问题。

请问 h2feo4 无机酸,三氯化铁的优势在哪里,和其几种他配方相比?
我手头有一盒三氯化铁溶液,舍不得丢,想用它来洗板子,又怕到处污染。
于是这个刻蚀箱还是用了环保洗板剂。没有加温,有点慢,大概十几分钟搞定。

下午去买了一根200W的鱼箱防爆加热器,最高只到34度C。想自己把温度改高一点:50-60度,有没有朋友改过的,发表一下经验。

楼主:
冲洗时,PCB是用线吊挂在曹中,因为水流的因素,冲洗的时候同样发生板子粘到箱子壁上,就没了冲洗的效果。准备做个PCB置放架,让板子固定在中间,免得PCB到处漂移。

网友:
把风枪温度调低当气泵试试,连加温都省了

楼主:
加温器抽出来,温控部份,调温钮改变合金接点的深浅 (原文件名:DSC00057_resize.JPG)

顶针加上小片的PCB,厚0.6mm (原文件名:DSC00058_resize.JPG)

再拍一张 (原文件名:DSC00059_resize.JPG)

上午说的回收宝特瓶,一抽一吸 (原文件名:DSC00060_resize.JPG)

感光干膜第一次洗出来的板子 (原文件名:DSC00061_resize.JPG)

加热器加上小垫片后0.6mm,20度C的刻度实际到达40度C断电,34度C的刻度实际到达50度C断电。
想要温度再高一点,可以垫1.0mm的PCB,还好顺便买了一根100度C的玻棒温度计,可以确认结果。

楼主:
上了加热器(已经调高温度)和温度计(实际监测用)

上了加热器()和温度计 (原文件名:DSC00062_resize.JPG)

加热器工作中亮灯

已经到达50度

测试用加的是清水,9分满可以放A4尺寸的板子,还好预留了空间放加热器。

53度C

最终温度达到55度C断电,感觉还是比较理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氯化铁,说起来其实优点很少
1,单组份就有较好的腐蚀效果(其他腐蚀剂一般为多种物质配合,硝酸除外)
2,室温下稳定(温度高的时候会水解,释放氯化氢,颜色变红并可能产生沉淀。加酸可以抑制水解)
3,腐蚀能力强,锡,镍,不锈钢等均能腐蚀(有时候这条是缺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三氯化铁,说起来其实优点很少
1,单组份就有较好的腐蚀效果(其他腐蚀剂一般为多种物质配合,硝酸除外)
2,室温下稳定(温度高的时候会水解,释放氯化氢,颜色变红并可能产生沉淀。加酸可以抑制水解)
3,腐蚀能力强,锡,镍,不锈钢等均能腐蚀(有时候这条是缺点)

请问 h2feo4

你推荐使用什么腐蚀剂?

如果是用三氯化铁,是否要加酸来搭配?具体怎么弄?

另外,哪种腐蚀剂能否反复使用?之前用过三氯化铁,倒掉的话,弄得到处都是红红得,地板上都洗不掉。污染很严重啊

我想弄一个腐蚀箱,里面放置腐蚀剂,需要腐蚀PCB的时候,丢下去,开气泵。过一会拿起来就OK了。而腐蚀剂不需要管。或者是浓度不够的时候就添加一些,有这样理想的腐蚀剂吗?

楼主:
最后加上几个配件的完成品:

最后作了几个小配件 (原文件名:DSC00067_resize.JPG)

固定温度计的座子 (原文件名:DSC00068_resize.JPG)

活动式PCB挂架的上面磁铁划块,2组 (原文件名:DSC00069_resize.JPG)

活动式PCB挂架的下面磁铁划块带挂架,2组 (原文件名:DSC00070_resize.JPG)

挂架有215mmx2mmx2mm的沟槽 (原文件名:DSC00071_resize.JPG)

加强箱体结构的粘接块 (原文件名:DSC00072_resize.JPG)

加强箱体结构的粘接块 (原文件名:DSC00073_resize.JPG)

活动式PCB挂架能让PCB固定在箱体的中间,划快能分开至300mm宽 (原文件名:DSC00074_resize.JPG)

加热器带温度计显示 (原文件名:DSC00075_resize.JPG)

上盖带有划块沟槽,也能防止气泡上来后到处飞溅 (原文件名:DSC00076_resize.JPG)

网友:
楼主干活不含糊,细致,佩服!

楼主:
为了改进气泡的效率(小气泵)与进水问题,将再制作一片气孔亚克力,只打2排孔,孔径0.25mm(原孔径0.5mm),叠放在原气孔的上方。最好在气管上能加个逆水阀。

网友:
磁铁最好用硅胶密封起来,不然很容易被腐蚀生锈

网友:
回复 网友C:

500ml饱和三氯化铁溶液可以腐蚀几十块大板子,而且足够稳定符合你的要求,室温下可以长期使用,高温下迅速水解(变红就是水解)
可以加柠檬酸,提高性能和稳定性
方法是取适量水,加三氯化铁和柠檬酸都到饱和(他们溶解度都很高,在25度时,500ml水差不多能溶进三氯化铁和柠檬酸各一斤)
三氯化铁溶液从浓度低到高,颜色从亮黄色到深棕色,中性条件下加热会变红(水解),耗尽后变绿,变绿就要再生处理或重配
抛弃的时候可以缓慢的加足量碳酸钠(因为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气体,故一定要缓慢,并通风),铜离子和铁离子都会沉淀,剩下清液倒掉
我平时用的就是这个

如果你要求“完全”无废料,酸性氯化铜刻蚀剂可以解决,氯化铜加氢氯酸即可,只要定期加氢氯酸,双氧水(或者进行电解再生),几乎可以永远使用下去
但需要温度较高,并且,因为会有氯化氢会发出来,注意通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500ml饱和三氯化铁溶液可以腐蚀几十块大板子,而且足够稳定符合你的要求,室温下可以长期使用,高温下迅速水解(变红就是水解)
可以加柠檬酸,提高性能和稳定性
方法是取适量水,加三氯化铁和柠檬酸都到饱和(他们溶解度都很高,在25度时,500ml水差不多能溶进三氯化铁和柠檬酸各一斤)
三氯化铁溶液从浓度低到高,颜色从亮黄色到深棕色,中性条件下加热会变红(水解),耗尽后变绿,变绿就要再生处理或重配
抛弃的时候可以缓慢的加足量碳酸钠(因为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气体,故一定要缓慢,并通风),铜离子和铁离子都会沉淀,剩下清液倒掉
我平时用的就是这个
如果你要求“完全”无废料,酸性氯化铜刻蚀剂可以解决,氯化铜加......

感谢 h2feo4 悉心指导~~~

网友:
做的真好,回头多做一个买我,有机玻璃粘接的真高。

网友:
淘宝上有现成的品高亚克力鱼缸,就是小了点

楼主:
请问 【30楼】h2feo4 无机酸

500ml饱和三氯化铁溶液可以腐蚀几十块大板子,而且足够稳定符合你的要求,室温下可以长期使用,高温下迅速水解(变红就是水解)
可以加柠檬酸,提高性能和稳定性

50-60度的加热温度算不算是高温呢?

网友:
这几天懒得没上网,
才看到这个贴,做得很细致呀。
不过管道封口用铜的,是不是会有问题?

另外,我用环保剂腐蚀,用完后 并不倒出来,只是将下面的气管封掉就OK,下次用 直接打气再打开气管。

加热也要注意温度,有次我偷懒直接倒开水进去,结果玻璃胶散了。

PCB固定条 最好再改进下。

期待你的喷淋式。

网友:
我在回帖里点了举报【置酷】,莫老大看到的是楼主置酷,还是我的回帖置酷呢?

网友:
我就喜欢楼主粘的比较精细,多做一个买给我。

楼主:
有同好有兴趣,深感荣幸!
我可以吧图纸尺寸发上来(比A4稍大),大家到广告店裁有机玻璃的材料。
广告店一般有氯仿可以要一点自己黏。不过建议用玻璃胶来粘合,不合适还能拆下来重新黏过。
要不同尺寸的朋友可以发邮件联系: zhaomq163AT163典com

网友:
工业上用氨水腐蚀,不知道速度如何,而且氨水可能是最便宜无公害的,我们家犁地,四十公斤炭酸氢铵二十几块,放进水里就是氨水

网友:
完美!明天我也开始做热转印了,刚败了台塑封机。有空学着楼主的方法做个腐蚀箱,哈哈,生活真充实!

网友:
做工很精致。那铜接头会不会腐蚀了?

网友:
很想知道有机玻璃用的胶水是什么牌子的,也好DIY一下

网友:
楼主必有精良的加工工具。
加热管图的反面有一压双金属片的螺丝。调节该螺丝,也有可能达到垫的效果(量有限)。
水是否进入进气室,主要因素是,进气量与排气量的关系。当然液深、形状也有一定关系。
应该加盖,气泡会使溶液飞溅。并且靠近进气的向强于反方向。
还一点想法。出气孔做到靠边的两排,也许会有更好的效果。
还有出气孔的大小与气泡的大小有一定的相关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考虑用饮水机的接头,纯塑料件,如果密气不进水可以不用担心。

回复 网友F:

我买浴室厕所用的那种玻璃胶,干了防水。打的时候摸在手里,油腻腻的感觉那种。

回复 网友G:

加上0.6mm的小片PCB垫片也是尝试,误打误撞的,能够达到60度C。
我的气孔是0.5mm,打算换成0.2mm(淘宝刚买了PCB钻头),气泡会细些,对进水问题相对有帮助。

网友(2014-11-23):
里面装的是什么

网友:
重要是钻孔费时及伤眼力
目前至于 400~1000孔,钻完可能也没心情去焊了

网友:
太精致了!LZ是专门制做有机玻璃产品的吗?

网友:
楼主这神器,腐蚀速度应该很快

网友(2015-06-13):
这是神器啊

网友:
楼主放上图纸吧

网友: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网友:
估计三氯化铁往里一倒,咕嘟一会,这么漂亮的箱子就毁了。

网友:
前面几张图就把我亮瞎了,太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