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F4051的问题……………………急!!!!!!

楼主(2010-09-26):
HCF4051可以接3.3V吗?就是VDD,VEE,VSS的范围各位多少,应该怎么配置?
我现在是A,B,C端接CPLD(高电平是3.3V),请问怎么配置才能使他们能起作用?

O(∩_∩)O谢谢各位了!!!

网友:
可以看看4051的PDF,真值表里面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就是  datasheet里都有  至少关键那么几行要认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恕本人愚钝,pdf里真不知道该看哪儿,麻烦各位高人指点指点!!
万分感谢!!!!

网友(2012-02-17):
回复 网友C:

看一下FUNCTION DIGRAMS AND THE TRUTH TABLES 里面的第一个4051B ,不是有连接图嘛??他是8路输入,一路输出端,对照真值表理解一下就ok了??  再看看管脚的资料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