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中dv/dt和di/dt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0-09-26):
在一些MOS管的资料中看到有dv/dt和di/dt,它们代表什么意思?有什么用?

网友:
我高数学的不好,大概就是t趋近于0的时候,v和i的变化程度,相当于很短时间内电流和电压的反应速度吧。

网友:
MOSFET有dv/dt/di/dt耐量这项参数,当VDS的变化速率高于此规格时MOSFET可能会损坏(位移电流诱发二次击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高数学的不好,大概就是t趋近于0的时候,v和i的变化程度,相当于很短时间内电流和电压的反应速度吧。

是△t→0的时候,或者说dt→0的时候。微分/微分,得到的是个变化率。dv/dt和di/dt分别叫做临界电压上升率和临界电流上升率,临什么界呢?失控和损坏,别超过就行了。

楼主:
临界电压上升率和临界电流上升率中的电压、电流是指VDS和ID吧?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师傅!

网友:
摆率
可根据这个和使用的电压算出最高开关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摆率
可根据这个和使用的电压算出最高开关频率

这个怎么算呢?谢谢啦

网友:
就是电压变化率与电流变化率。
换句话说电压与电流都不要变得太快,会损坏MOSFET。
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如果作V-T曲线图在某点上的斜率。

网友:
d 德尔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