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完全开源的耳放,有靓图,嘻嘻

楼主(2010-09-26):
有冇人有兴趣?板约20元美金,零件另计,可以用单节9V或双9V的电

http://www.head-fi.org/forum/thread/419563/the-pimeta-v2-thread

网友:
很漂亮,20美金也不贵,元件貌似也不难找啊。不错

网友:
the design is based on Walter Jung's composite amp: a voltage opamp driving a buffer with global feedback on the whole thing.

a few things to consider:

1) the design's input offset is not balanced. R2 is too big.
2) there should be a resistor on the output.
3) the design uses high speed opamps and then slow them down with capacitors in the feedback loop.

if you look at the history of the designs and what its designers champaigned for their earlier designs, you will see that they had talked about how great an improvement it was to load the opamp with a CCS (into class A operation) and how noticeable of an improvement that has been, and only to see their drop that "innovation" here and went back to a traditional design, :).

you can save your time / money / efforts: a tpa6120 or the good old ad815 (<$2 each, for two channels, good for 500ma per channel) will beat the design hands down.

网友:
呵呵 看楼上的回复要进http://translate.google.cn/

同样觉得R2太大了 电路增益太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millwood0多个贴中推荐xDSL driver做放大器,列出种种好处,比如:
1)10欧负载时亦能得到至少400mA驱动电流
2)900V/uS+的压摆率
3)120MHz带宽(与增益无关)
……
抵挡不住诱惑,决定用AD815AYS做一个耳机放大器

网友:
xDSL driver?电流模?
我也有打算

网友:
AD815是高输出电流的差动驱动。多应用于xDSL线路驱动器(x=A/H/V,国内多是ADSL),双绞线驱动器等。属电流反馈型运放
据millwood0说,AD815这类器件相当于cfb-OPAMP+BUF结构,请参阅大胡子的贴的一楼
上AD815的PDF,有兴趣的看看,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86942HMTFQF.pdf(文件大小:336K) (原文件名:AD815.pdf)

楼主(2010-10-28):
刚淘了两颗AD815  ZIP封装的,准备抽时间恶搞一下,呵呵,

网友:
有意思,标记一下。

网友(2011-03-26):
回复 网友B:
刚淘了两颗ad815  zip封装的,准备抽时间恶搞一下,呵呵,

ZIP ? 是啥封装?

网友:
20美金,贵啊!!

网友(2012-12-21):
弱问,为什么要把“地”单独拿出来作为一路,什么用意啊,降低地上的噪音?

网友:
不知道效果属于哪个档次的?

网友:
电源是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