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08接法无误,但是输出却不对!!急等

楼主(2010-09-26):
MAX708EPA,  MR引脚与按钮接地,VCC:3.3V,PFI和GND接地
经检查7脚RESET(低有效) ,在没按下时,一直为低电平,
而8脚RESET却为高电平,手册上应该是相反,有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MR引脚应该通过1K电阻上拉,
同时用按钮接地!!!!!

你直接接地。按钮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看了,几个LPC2103的开发板,原理图上MR引脚也都未做上拉呀...
还有手册上的图 ,均未做上拉.
这是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贴原理图  再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