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分析一下数控电源

楼主(2010-09-26):
春风版主及各位大师,我的30V,4A数控电源变压器刚到,解上后发现U13和U17特别热,一直没找到原因,现在前面板不亮了。也没有输出了。帮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看下3.3V是否正常,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散热器这次都加高了的,正常使用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3.3v电压是0,我拿到的散热片没有加高的。这个地方要用开关电源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测了现在3.3V对地电阻是0。外观看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测了现在3.3v对地电阻是0。外观看没有短路的地方。

这得仔细查查了,看是哪个地方引起的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6N137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上变压器就感觉到U13和U17很热,但是还能运行,也有输出,过了一会就什么都没有了。不应该是短路,肯定是哪个元件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测了现在3.3v对地电阻是0。外观看没有短路的地方。
这得仔细查查了,看是哪个地方引起的短路。

问题找到了,U15坏了!

网友(2011-05-17):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