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小功率SMPS

楼主(2010-09-26):
一步一步打造属于自己的小功率开关电源

还没清洗

楼主:
资料正在整理中 ,请稍后...

网友:
输出几路,多大电流,是否隔离输出,给个参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只有1路输出  隔离的 输入电压90-264  输出12V 1A  最大可到18W  等资料整理好了就会有详细参数及测试结果

楼主:
相关波形

NO LOAD  Vds (原文件名:12V NO LOAD  Vds.JPG)

0.5A LOAD  Vds (原文件名:12V 0.5A LOAD  Vds.JPG)

1.0  LOAD  Vds (原文件名:12V 1A LOAD  Vds.JPG)

NO LOAD  Ripple (原文件名:12V NO LOAD  Ripple.JPG)

NO LOAD  POWER ON (原文件名:12V NO LOAD  POWER ON.JPG)

1A LOAD  POWER ON (原文件名:12V 1A LOAD  POWER ON.JPG)

1A LOAD  POWER OFF (原文件名:12V 1A LOAD  POWER OFF.JPG)

网友:
这个不算DIY了吧?

网友:
还是双面板?PI的芯生贵的要死,还是用国产的内置MOS的芯片吧~

网友(2012-03-29):
不错,示波器也不错

网友:
喜欢示波器

网友:
我一直觉得PI单片电源IC的开关频率实在是低了一点

网友:
18W,体积多大?

网友:
那个变压器是成品还是定制的?有没有具体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