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中使用列表框显示表格问题

楼主(2010-09-26):
在列表框中用LISTVIEW_SetGridVis(_hListView, 1);函数显示表格,但是表格线的颜色在哪里修改啊!想换一下表格线的颜色。还有就是那个1在这里是什么参数。手册里没有见提到这个函数的。我刚看UCGUI,实在是困难啊。

楼主:
表格中显示汉字可以,但是表头的汉字问题咋解决啊!
LISTVIEW_SetDefaultFont(&GUI_FontHZ12);
LISTVIEW_SetFont(_hListView,&GUI_FontHZ12);
现在使用这个设置后,表格中可以显示汉字,但是表头还是显示乱码!求助高手

楼主:
问题以解决
LISTVIEW_SetFont(_hListView,&GUI_FontHZ12);//使窗口显示汉字
  HEADER_SetFont(hHeader,&GUI_FontHZ12);  //使窗口表头显示汉字

楼主:
那位可以指点一下,在列表框中用LISTVIEW_SetGridVis(_hListView, 1);函数显示表格,但是表格线的颜色在哪里修改啊!

网友(2013-10-25):
Mark uCGUI 列表如何更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