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法可以测量出字段液晶的引脚关系?

楼主(2010-09-26):
想利用一款产品的字段液晶,可以测量液晶引脚的驱动信号波形,但是怎么才能知道该液晶是几个COM,几个SEG,哪个引脚分别对应哪个字段呢?

网友:
用变压器次级的其中一条线去碰它,电压不要太高就行了。

楼主:
那怎么才知道哪个是com引脚,哪个是seg呢?对字段液晶的还不是很了解。com和seg的连接方式是不是和矩阵键盘一样,
一个com与一个seg只会有一个“交点”?那我要把所有的引脚两两测试,做一表才能分析出哪引脚对应哪字段?

网友(2016-09-10):
我手上也有一款液晶 想利用 但是没资料 不知道管脚 郁闷

网友:
COM脚一般在边上,任选一根A接交流2V左右的电压,另一根B去触碰其他管脚,如果显示的字段很多,A就是COM脚,找出COM脚后,seg脚就好找了。
液晶COM脚数量通过段码数量,和管脚数量可以推算出来
例如 64段,如果4COM最少 4+16=20个脚,如果小于这个值,就可能是8COM的

网友:
一般COM脚上面有小黑点,数量比较少,连续的,在左端或者右段,找到COM脚后用HT1621之类的写个驱动,每次只显示一个段码,依次就可以测出SEG脚对应的段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