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成本的1602 LCD驱动方式---人肉驱动

楼主(2010-09-27):
近来用1602做点东西,采用4根数据线的方式,但网上的文档很少详细说明4线的初始化情况,只提及到连续发3次0x38的指令再送0x28。但LCM只接了高四位,低四位压根没送过去。刚上电时LCM也不能确定将以4位或8位的方式进行接收,究竟LCM是如何区分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做了一个有趣的试验,用最简单的硬件连接成LCM驱动电路,发现LCM只要高四位接收到0x3,随即内部复位,接下来高四位发送2表示4位总线通讯,低四位在未确定通信方式前是忽略了。

这个廉价的驱动方式,可能是前无古者,后无来人了 :)

送上人手输入驱动视频,欢迎拍砖: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85836WXLBF2.rar(文件大小:6.00M) (原文件名:00008.wmv.rar)

网友:
晕~~没耐心搞这个啊~~

网友:
cowboy就是强啊.
cowboy请问你有收到那个恒流源的PDF吗?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56814&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电流源&bbs_id=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传至你邮箱

网友:
留着学习,谢谢cowboy。

( ⊙o⊙ )哇!看了视频,牛仔爹简直太牛啦!
人肉键盘,输入流畅。这种人肉驱动方式,真是前无古者,后无来人了。
建议置酷,赏给小牛仔一条裤子穿吧,天气转凉了。

网友:
"但网上的文档很少详细说明4线的初始化情况"

you should try the datasheet.

but here is my initialization sequence for HD44780-compatible devices.

==========code=============

        //IO_CLR(LCD_CTRL_PORT, LCD_EN);
        delay_ms(15);                        // wait 15mSec after power applied,
        LCD_SET(D4 | D5); LCD_CLR(D6 | D7);
        LCD_STROBE(0);
        delay_ms(5);                        //delay 5ms

        LCD_STROBE(0);
        delay_us(200);                        //delay 200us

        LCD_STROBE(0);
        delay_us(200);                        //delay 200us

        IO_CLR(LCD_CTRL_PORT, LCD_RS);
#if LCD_8BIT == 0                        //in 4-bit mode
        LCD_SET(D5); LCD_CLR(D4 | D6 | D7);
        LCD_STROBE(0);
        lcd_write(LCD_FOUR_BIT & LCD_LINES_5X7, 0);         // function control, 4bit, 2line, 5x7 dots
#else
//        IO_CLR(LCD_CTRL_PORT, LCD_RS);
        lcd_write(LCD_EIGHT_BIT & LCD_LINES_5X7, 0);         // function control, 8bit, 2line, 5x7 dots
#endif

        lcd_write(LCD_DISPLAY_ON & LCD_CURSOR_OFF & LCD_BLINK_OFF, 0);        //display on, cursor off, blink off
        lcd_clear();        // Clear screen
        lcd_write(LCD_SHIFT_DISPLAY_OFF & LCD_SHIFT_CURSOR_RIGHT, 0); // Set entry Mode, increment, don't shift.
==========end============

so you have to send 0x3X (the lower 4 bits are ignored) 3x at various timing intervals.

then based on which mode you are in, you may have to send 0x2X (X is anything) to enter the four bit mode.

the datasheet has it pretty clearly stated:

网友:
进来膜拜!

网友:
cowboy每次语出惊人~~

网友:
很像在发莫斯电报

网友:
肯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牛X的实验!!!

网友:
不同常规,赞!

网友:
牛仔真不错。。。

想起俺当初用DIP开关和计数器写EPROM的时候了。。。没这个强啊。。

看来牛仔的记忆力非常非常的好。

网友:
哥,你太强大了

网友:
人的成本比单片机成本高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视频在压缩时被压缩软件加快了一倍,实际上没那么快。

回复 网友C:
这个不用记忆力吧,先把ASCII码列出来,对着输入就是了。

楼主:
做这个试验的目的,除了有趣,还有就是想解决同步问题。
不知各位用1602时有没有考虑到这方面,用四线方式,一个字节需分两次传送。如果E引脚受干扰多了一个脉冲,那么后续的数据或指令将会出现错位,导致功能混乱。1602没有复位引脚,貌似只能断电才能重新同步。不知各位平时是如何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期待楼主的TFTLCD的人肉驱动,赞一个。

网友:
嘀嘀 嘀嘀。。。。

想起了《永不消失的电波》里面的发报机声音。。。。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提供的资料很详细,谢谢了。粗略看了一下,还是没找到关于同步失败后,如何重新复位的描述。

网友:
相当于用机器码编程的牛人……

网友:
"你提供的资料很详细,谢谢了。"

that document really is the bible for anyone wishing to program the lcd.

"粗略看了一下,还是没找到关于同步失败后,如何重新复位的描述。"

here is no reset command or reset pin. the only way to reset the mcu is to restart the initialization sequence.

网友:
"相当于用机器码编程的牛人……"

that's equivalent to producing .com executables under dos with a text editor.

a slightly easier approach is to use debug.com to produce .com files.

those good old DOS days, :)

we have come a LONG way since then.

网友:
牛人,手指弹琴去也不错

网友:
哈哈,我人肉驱动过164,你比我还强.

网友:
LZ能发份恒流电路的资料给我吗?
416922195@qq.com   谢谢

网友:
cowboy的牛肉驱动!

网友:
4位总线方式的时候,发送初始化指令也是把字节数据拆分成高四位和低四位,分别送进去。我在AVR上就这么写的。

网友(2010-11-05):
太强了!没看明白你说的E信号错乱的问题,我做液晶的,好像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哦。有机会交流交流看看

网友:
真是无敌了!!!请教摄像头是挂在胸前拍的吗?

网友:
无语,人肉

网友(2010-12-31):
。。。。高手修炼到一定程度,真是飞花摘叶都可伤人啊

网友(2011-03-19):
像放牛娃学习了。

网友:
创意达人啊

网友(2011-04-30):
COWBOY  你真乃神人!!!

网友:
小弟刚刚入门   还没学1602  看了这个东西  今天搞了一下午    看了老大的东西  也想做一个玩玩  不知道那个电容有什么作用?很RZ的问题  大家不要笑话   有谁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2011-06-07):
今天是见到牛人了!楼主可以说下详细录入的时序吗?太羡慕了!膜拜的五体投地!

网友:
看到lz的视频真是震惊!!呵呵

网友(2011-07-15):
楼主太有闲了,羡慕啊

网友:
哈哈!这个我也试过,不过是8线模式的,还焊了按钮上去,三个控制引脚最好加滤波,要不然会误触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TFT人肉驱动+1

网友:
我看到LZ 我吓哭了。。

网友:
这东西好先进!下面有代码了,我也刚把代码写出来了。4线控制的
  百度文库有详细资料

网友(2011-08-18):
这是1602官方驱动初始化楼主可以看一下

// SEE PAGE 45/46 FOR INITIALIZATION SPECIFICATION!
  // according to datasheet, we need at least 40ms after power rises above 2.7V
  // before sending commands. Arduino can turn on way befer 4.5V so we'll wait 50
  delayMicroseconds(50000);
  // Now we pull both RS and R/W low to begin commands
  digitalWrite(_rs_pin, LOW);
  digitalWrite(_enable_pin, LOW);
   digitalWrite(_rw_pin, LOW);
    //put the LCD into 4 bit
    // this is according to the hitachi HD44780 datasheet
    // figure 24, pg 46

    // we start in 8bit mode, try to set 4 bit mode
    write4bits(0x03);
    delayMicroseconds(4500); // wait min 4.1ms

    // second try
    write4bits(0x03);
    delayMicroseconds(4500); // wait min 4.1ms

    // third go!
    write4bits(0x03);
    delayMicroseconds(150);

    // finally, set to 8-bit interface
    write4bits(0x02);

/****************************************************************/
void LiquidCrystal::write4bits(uint8_t value) {
  for (int i = 0; i < 4; i++) {
    pinMode(_data_pins, OUTPUT);
    digitalWrite(_data_pins, (value >> i) & 0x01);
  }

  pulseEnable();
}

网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他的第一只脚没有接东西耶

网友:
强,工作就是要做细!

网友(2011-09-18):
I服了YOU 。爱你啊。当年战事有你当电报教官中国就能早解放了。

网友(2011-12-01):
还可以这样玩  酷毕了

网友(2012-01-09):
顶一个,可以借鉴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2-02-08):
cowboy   创新思维谢谢!!

网友:
好吧,这个明显已经可以用来打字了……

网友(2012-05-14):
呵呵,很具有潜力

网友(2012-08-15):
牛的一笔啊

网友(2012-12-17):
这个好叼啊,太猛了

网友:
神一样的存在啊

网友:
之前见到有用微动开关来搞得,这个更原始……

网友:
请问手机上怎么收藏帖子?

网友:
人肉键盘

网友(2013-05-02):
确实是最低成本,哈哈

网友:
想当年,单片机的程序都是靠拨码开关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烧进去的

网友(2015-08-02):
彻底服了。。。

网友(2016-03-29):
太强悍了,不得不顶

网友(2020-04-22):
太牛掰了,太崇拜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