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数组长度的计算

楼主(2010-09-27):
1、定义一个数据如
   unsigned char s【60】
2、s【】={1,0,2,3……}

问题  怎么计算数组的长度?其中中间0的个数不确定

网友:
长度就是60啊

网友:
sizeof(s)
通常不建议使用这种方式,常用的方式是使用常量定义数组的长度,要用到长度的时候直接用常量就行了,比sizeof()可靠,因为你有时候会用到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