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怎么设计一个基于plc的八路抢答器

楼主(2010-09-27):
设计一个基于plc的八路抢答器,梯形图是关键。

网友:
把每个的Y1上串Y2~Y8的常闭 Y2上串Y2以外的常闭 依次类推就好~~~~~~~~~~~~~~

网友(2011-03-15):
注意互锁就行了。

网友(2011-05-02):
还有串入复位

网友(2011-08-09):
楼主要考试了?

网友(2011-10-05):
X0:复位键  X1-X8:抢答键 (常开接点)
用命令符号方式表示的梯形图

|--LD X0-----------------------------------------------------------------------------------OUT Y0--|
|                                                                                                  |
|                                                                                                  |
|--LD X1-|-NAND Y0---NAND Y2---NAND Y3---NAND Y4---NAND Y5---NAND Y6---NAND Y7---NAND Y8---OUT Y1--|
|        |                                                                                         |
|--OR Y1-|                                                                                         |
|                                                                                                  |
|--LD X2-|-NAND Y0---NAND Y1---NAND Y3---NAND Y4---NAND Y5---NAND Y6---NAND Y7---NAND Y8---OUT Y2--|
|        |                                                                                         |
|--OR Y2-|                                                                                         |
|                                                                                                  |
|--LD X3-|-NAND Y0---NAND Y1---NAND Y2---NAND Y4---NAND Y5---NAND Y6---NAND Y7---NAND Y8---OUT Y3--|
|        |                                                                                         |
|--OR Y3-|                                                                                         |
|                                                                                                  |
|--LD X4-|-NAND Y0---NAND Y1---NAND Y2---NAND Y3---NAND Y5---NAND Y6---NAND Y7---NAND Y8---OUT Y4--|
|        |                                                                                         |
|--OR Y4-|                                                                                         |
|                                                                                                  |
|--LD X5-|-NAND Y0---NAND Y1---NAND Y2---NAND Y3---NAND Y4---NAND Y6---NAND Y7---NAND Y8---OUT Y5--|
|        |                                                                                         |
|--OR Y5-|                                                                                         |
|                                                                                                  |
|--LD X6-|-NAND Y0---NAND Y1---NAND Y2---NAND Y3---NAND Y4---NAND Y5---NAND Y7---NAND Y8---OUT Y6--|
|        |                                                                                         |
|--OR Y6-|                                                                                         |
|                                                                                                  |
|--LD X7-|-NAND Y0---NAND Y1---NAND Y2---NAND Y3---NAND Y4---NAND Y5---NAND Y6---NAND Y8---OUT Y7--|
|        |                                                                                         |
|--OR Y7-|                                                                                         |
|                                                                                                  |
|--LD X8-|-NAND Y0---NAND Y1---NAND Y2---NAND Y3---NAND Y4---NAND Y5---NAND Y6---NAND Y7---OUT Y8--|
|        |                                                                                         |
|--OR Y8-|                                                                                         |
|                                                                                                  |

END

问题:

由于PLC程序是循环地(扫描地)、顺序地执行控制命令,
所以就有优先的执行抢答动作,
在瞬间的优先顺序好像是:X1 > X2 > X3 > X4 > X5 > X6 > X7 > X8 > X1.......
好在PLC程序扫描扫描周期是mS级的,抢答获得者要比其他人提前mS级的时间按下抢答键,

比较公正的(大家机会均等的)PLC抢答器,我的理解是:能同时读取8位的并行的I/O端口状态,
I/O端口的每1位代表1个抢答键状态,通过PLC指令判断哪位最先按下键了,用软件锁住其他抢答键。

详细方法,请楼下的高手们继续......

网友:
这种东西,估计也就是学校里才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这种题目只有学校或初学者才用得上的,